C8051F系列单片机 CAN接收消息多于32个,如何处理

楼主(2016-07-02):
请教问题,C8051F系列单片机,CAN接收消息多于32个,要如何处理才能接收到所有消息,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或了解吗,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A:
好久没用C8051了,好像记得040的box只有32个,可以尝试下采用位屏蔽的方式接收

网友B:
CAN速度也就1M  又不会一下子涌过来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用C8051了,好像记得040的box只有32个,可以尝试下采用位屏蔽的方式接收 ...

请教下,位屏蔽方式接收,是指使用报文滤波吗,是否还需要初始化接收ID的消息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速度也就1M  又不会一下子涌过来一大堆。

数据量不大,但是接收ID比较多,多于32个,C8051F正常CAN发送和接收都是先初始化发送和接收消息号,再发送和接收,我试了下,没被初始化消息号的ID进不了CAN中断,所以接收ID多于32个,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接收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量不大,但是接收ID比较多,多于32个,C8051F正常CAN发送和接收都是先初始化发送和接收消息号,再发 ...

  这样是不是有点无语。。。  那就是意味着不能接收未知ID号了?

网友C:
锦锐MCU,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外扩个SJA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