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8V216在线仿真失败

楼主(2016-07-02):
如图,这是什么错误??编译是成功的。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IC外围硬件问题,时钟线下拉电阻小了。
什么没人回复,这20分浪费了。结贴。

楼主:
算了,等等。谁先回复 分就给谁

网友A:
这个调试经验,有价格。

网友B:
给个赞,data/clk通信脚上有模拟线路需要注意。

网友C(2016-12-1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IC外围硬件问题,时钟线下拉电阻小了。
什么没人回复,这20分浪费了。结贴。 ...

请问这个电阻要多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阻要多大才行?

我一般 3K以上,应该1K就没有影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般 3K以上,应该1K就没有影响了

看错了,看来是情况不一样,
我的p01是空的,p00接了一个15k的下拉电阻,
报错提示00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