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频rfid与430单片机

楼主:
本人是新手,刚接触rfid读写模块,然后和同学买了一个模块,想进行一些尝试,怎样将rfid读写模块所读取的信息发送给430单片机,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2016-07-02):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模块?一般模块都是串口、spi或者iic接口

网友A:
看天线好像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模块?一般模块都是串口、spi或者iic接口

串口

网友A:
让msp430读写串口就可以啊,模块的手册里会有说明

网友B:
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数据的存储交互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