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关于电池与电路怎么连接

楼主(2016-07-02):
电池直接与系统直接短接在一起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切换电路

网友A:
只有一个电源就直接连。
如果还有其他电源就要有开关,保证只有一个电源输出
或者你有同时输出的控制电路也可
或者你的电源可以并联工作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充电器,电池,系统是否都接在一起

网友B:
过一段时间后电池报费

楼主:
过一段时间后电池报费

有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