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电源传输信号,接收端取电+信号接收电路?

楼主(2016-07-03):
朋友叫我做一个项目。此项目用电源线传输信号,难点在于接收端电源提取同时信号提取。
电源为16vDC,电流为动态,0ma-50ma
目前的困难在于电源电路是容性阻值,此容性会改变电源线上的信号。相当于低通滤波。电源电路上的电容约20uF.
信号源是5KHz方波。实际应用是0-10K数据。
为了抵消容性,我现在的想法是在电源提取电路上串联一个电感,电感值在10mH-20mH。仿真结果在50mA电流时信号失真可以忽略,但电流越小,失真越大。
下图仿真电路中,R2为电路板的等效电阻,可设为300ohm-10K,电容(1)为板子的等效电容,我设为20uF,L1为我用来抵消容性的电感。R3为避免仿真失败加的串联电阻。
主要观察L1上面的节点是否和V1的发射波形基本一致,没有明显信号畸变即可。

请问:我的解决思路有没有问题?有什么好的电路能电源提取+信号提取?

网友A:
看不出这里为什么要使用一个整流桥。
如果是怕电源反接,一支二极管足矣。
即使是使用二极管,电感也应该与这支二极管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这里为什么要使用一个整流桥。
如果是怕电源反接,一支二极管足矣。
即使是使用二极管,电感也应该与 ...

确实是考虑电源反接,用一只二极管,只能防止电源反向,但整流桥能让电路保持工作。

网友B:
接收端用微分电路得到信号的前后沿,再用逻辑电路还原信号,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端用微分电路得到信号的前后沿,再用逻辑电路还原信号,这样是否可行? ...

感觉你没有理解我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怎样不影响信号。如果信号畸变了,后面的信号还原就没有意义。
单独的信号还原是可以的。但由于电路需要电源,而电源电路一般带容性,从而影响了信号本身。我的问题实际上是电源电路怎么设计,不影响信号。
当然,如果能先提取信号,再有电源能量提取也是可以,但我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B:
5Khz的矩形波,是以幅度,还是以宽度表示携带的信息?

网友C:
建议 LZ 从频域来考虑这个设计方案:
电源提取的是直流分量(能量) —— (无源)低通滤波器;
而过滤掉直流分量,剩下的就是信号 —— (有源)高通或带通滤波器。

经过低通滤波器后的电源线上有纹波。这个纹波包含了在频域失真的信号。
用高通或带通滤波器对纹波信号进行在频域进行矫正,或可还原出原来的信号。

网友D:
楼主还是抛弃基带传输吧

网友D:
楼主还是抛弃基带传输吧,用调制解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LZ 从频域来考虑这个设计方案:
电源提取的是直流分量(能量) —— (无源)低通滤波器;
而过滤掉直 ...

低通滤波后造成了信号损失,用高通是弥补不回来的。

网友E:
频率调制(高频),电源接收端放一个大L,就解决了,干吗搞得这么复杂,后用NE567来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抛弃基带传输吧,用调制解调吧

这个可是看成副频调制啊,一样的问题。

网友E:
FSK解决,与电源电路的接口也简单,在电源端和负载各加一个L就可以了。在接收端,用一个带宽放大器提取出FSK信号,用567来解码,最后出来的就是基码信号。

网友F:
无论什么信号,电容都会滤掉大部分。所以最好加一条线通讯这才是长久之计。单也有单总线通讯技术的,多数通讯时要用大电容储能供电的。楼主这种可以在电容之前加开关,开关之前是发送端。通讯时开关断开让后面通过电容供电发关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没有理解我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怎样不影响信号。如果信号畸变了,后面的信号还原就没有意义。
...

电原与负载的电流脉冲影响信号的质量这是肯定的,但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恢复这是关键,负载电流脉冲相对于信号是噪声,在统计上没有平均值(针对信号谱范围),这 是应用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什么信号,电容都会滤掉大部分。所以最好加一条线通讯这才是长久之计。单也有单总线通讯技术的,多数通 ...

你用开关方式原理上行得通,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但不符合我的应用要求。实际应用是没有同步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调制(高频),电源接收端放一个大L,就解决了,干吗搞得这么复杂,后用NE567来解码。 ...

没有看懂怎么取电(1-50mA)有没有基本电路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Khz的矩形波,是以幅度,还是以宽度表示携带的信息?

类似串口,用宽度表示信息。有起止位。我这里就是最简单的5KHz的时钟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是看成副频调制啊,一样的问题。

160多年前的老前辈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楼主却如此固执地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

网友G:
哈特传输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多年前的老前辈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楼主却如此固执地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 ...

知识不够,要请教Maychang前辈:
1. 所谓的160年前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回事,还请明示。
2. 目前的要求不是顽固**,而是实际需要。关键词:DALI。虽然可以不做取电,但如果能做到16v线中取电的话,从工程角度非常有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识不够,要请教Maychang前辈:
1. 所谓的160年前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回事,还请明示。
2. 目前的要求不是 ...

有线电话(座机)就是两根线,传输直流电源和语音信号。后来更可以同时传输直流电源、语音和数字信号。

首帖你说:“信号源是5KHz方波。实际应用是0-10K数据”。信号(指16V电源两根线上传输的数据信号)频率从零开始,这个办不到。频率从零开始,意味着与直流16V重合。频率范围不是从零开始,才可以使用低通高通等等手段分离电源和待传输的信号。

信号传输过程中有变形(畸变),接收端可以用各种手段恢复,只要能够恢复,就可以使用。

至于你说的关键词DALI,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最好是把你的需求原原本本交代清楚,例如16V直流要传输多远距离,用什么导线,需要传输的信号特征,等等。载波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有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电话(座机)就是两根线,传输直流电源和语音信号。后来更可以同时传输直流电源、语音和数字信号。

首 ...

信号我没有说清楚。
信号是10k速率,9-20v为1,-6.5到6.5为0. 8bit为1Byte,一组数据为3-15Byte。无数据时为16v DC。
DALI是用于现在智能照明用的协议,包括传输接口定义。
传输距离我没有查,我这边的实际应用是<5m,家用,企业用电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我没有说清楚。
信号是10k速率,9-20v为1,-6.5到6.5为0. 8bit为1Byte,一组数据为3-15Byte。无数据时 ...

据你此帖所说,仅仅16V电源加整流桥使得无论两根线正接还是反接均可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信号也是有极性的,所以信号部分也要加整流桥才能够实现无论正接还是反接均可工作。

以你的叙述,16V电源部分供电方和受电方均串联电感,即可实现信号在两根电源线上传输。

网友H:
压力变送器似乎有类似应用,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是否与你所需求类似。

网友E:
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就是这样。

这个和我的想法差不多。接收端用电感。
谢谢!这个方向我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你此帖所说,仅仅16V电源加整流桥使得无论两根线正接还是反接均可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信号也是有极 ...

谢谢。
信号不需要加整流桥。因为它永远是和发送端的电源一起的,接收端如果反向了,经过整流桥,又能正过来。这个你仔细想想就知道没有问题了。
我看到你也推荐用串联电感的方式了。和我目前想法一致。
那么,我现在串联10mH-20mH数值合适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开关方式原理上行得通,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但不符合我的应用要求。实际应用是没有同步开关的。 ...

我说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单线通讯的原理,我所说的开关是三极管或mos管,和22楼提到的电话双音频表现0~9数字量一样的,可以串可以并联在电源线上发送和接收数据,通讯时由电容或恒流源给发送端供电。不知为什么不符合楼主电路的要求,电路是信号采集还是一个受控的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信号不需要加整流桥。因为它永远是和发送端的电源一起的,接收端如果反向了,经过整流桥,又能正 ...

“信号不需要加整流桥。因为它永远是和发送端的电源一起的,接收端如果反向了,经过整流桥,又能正过来。”
那么你是电源和信号共用一个整流桥。这样的话,整流桥不能使用普通二极管构成,必须使用高速二极管构成。因为你的信号频率达10kHz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信号不需要加整流桥。因为它永远是和发送端的电源一起的,接收端如果反向了,经过整流桥,又能正 ...

“我看到你也推荐用串联电感的方式了。和我目前想法一致。”
我可没有“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信号不需要加整流桥。因为它永远是和发送端的电源一起的,接收端如果反向了,经过整流桥,又能正 ...

“那么,我现在串联10mH-20mH数值合适吗?”
这个电感量,应该让载波频率上感抗远大于负载电阻值。照首帖所说“信号源是5KHz方波。实际应用是0-10K数据”就是办不到的事,因为零频时感抗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也推荐用串联电感的方式了。和我目前想法一致。”
我可没有“也”。
...

其他人有类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我现在串联10mH-20mH数值合适吗?”
这个电感量,应该让载波频率上感抗远大于负载电阻值。照首帖 ...

23楼有信号定义,我一楼写得有问题,要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由电感改成由电阻提取信号即可。

能电源有压降损失,以电感为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信号不需要加整流桥。因为它永远是和发送端的电源一起的,接收端如果反向了,经过整流桥,又能正 ...

键控调频为佳,抗干扰比较强,直接注入基带可能无法检出特征信息。

网友B:
用电感的模式简单有效。
如果不用电感,可以用差分运算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信号不需要加整流桥。因为它永远是和发送端的电源一起的,接收端如果反向了,经过整流桥,又能正 ...

如果你能搞明白,电流变送+HART数字通信环的原理,也就明白这个项目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感的模式简单有效。
如果不用电感,可以用差分运算模式。

谢谢,看懂了。这个用差分的方式检测信号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懂了。这个用差分的方式检测信号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此方案适合于信号处理电路中的模拟电感取代,不适合此种电源供给的混合线路。

网友B:
电源Vcc和矩形波叠加信号从E输入, RaC积分,在Ud端输出Vcc,积分时间常数大于10倍矩形波宽度;
-端的Vcc分量与+端的Vcc对应输出在Ua端相抵消,剩下矩形波分量输出,这样电源与信号就分离。
差分电路增益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能搞明白,电流变送+HART数字通信环的原理,也就明白这个项目怎么设计的。 ...

谢谢,这个我还需要仔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方案适合于信号处理电路中的模拟电感取代,不适合此种电源供给的混合线路。 ...

明白你的说法。谢谢说明。
线路信号不能被破坏,因为这是总线型信号。
所以最终还是用串电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