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老外的USB接口电路中元件有何作用?

楼主(2016-07-03):
蓝色箭头的,感觉多余啊?

网友A(2016-08-26):
去技术交流,哪里大神多

网友B:
不多余的,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呢

网友C:
外壳接大地,与内部GND之间一般加阻容。电阻值上兆;电容耐压上千伏几纳发。

网友D(2017-12-05):
FB9 起到滤波作用, GND上和VBUS的Bead作用是一样的.外壳地与内部地单点接地. ESD的保护.

网友E(2021-11-24):
当插着一根USB线过RE时就知道为何要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