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感,有一系列疑问

楼主(2016-07-03):
1. 电感测量不到,或测得反映很小。如图中两个电感.对于那个小电感,用一个最简单的电阻电感开合电路实验,用示波器始终测量不到电阻两端的感应电流引起的电压.

2. 对于双线圈的大电感,一个线圈通断电流瞬间,另一线圈似乎仅能测得几十毫安的峰值电流,这正常吗?

3. 要怎么做才能检测到线圈中较大的感应电流?增加电流?我的电源只能提供2.5A.是不是我的两个电感线圈绕数太低,电感量太小?是不是要买根强磁铁棒(已经订货)?

4. 一个重大问题!最近在看MIT的电磁学开放课.里面提到有电感的电路中,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环路电压为零)失效,此时只能用法拉第定律分析电路.国内外几乎所有教材在这上面都是错的.照此,电感两端的"电压"(Edl的积分)始终是零!而不是教程中写的-L(di/ft).再往下说,就让人迷糊了,平时我们测的的电感两端的电压是其他器件的电压??还是测得的值是0??有人测量过吗?? 到底什么是电压??快疯了!!现在我不确定有没有矛盾,但我觉得只要分析时**法拉第就不会有矛盾.

5. 一个理论问题。是否有以下结论:电感的自感系数(磁通量与通过电流的比值)仅仅与电感的尺寸有关。如果是,怎么证明。(对于电容也有个相似的理论问题,以前提过,还被人耻笑)。对于形状规则的线圈,很好证明,但对于任意形状的,如何证明。翻看了下,jacson的经典电动力学,里面似乎有证明,还没仔细研究
澄清下,我所说的电感两端的“电压”是指电感内部电场的路径积分(Edl的积分),而不是电感两端的电势差。

楼主:
对于第4个问题,似乎想清楚了,不知对不对。用万用表测量电感两端的电压,为什么不会是0. 这个也得用法拉第定律分析,万用表和电感组成一个环路,对于这个环路,电感电流的变化引起此环路磁通量的变化,此磁通量的变化在此环路产生一个电动势(电压),而电感内部的电压(Edl的积分)是0,则这个电动势全部加在万用表上。说的有点乱。但电感两端电压也可以通过分析万用表和其他非感性器件组成的环路电压得出,对于这样的环路,基尔霍夫定律就成立了。由此,理论与实际并没有矛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第4个问题,似乎想清楚了,不知对不对。用万用表测量电感两端的电压,为什么不会是0. 这个也得用法拉第 ...

你不具备测试糸统,就别怀疑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具备测试糸统,就别怀疑定理。

别急,明天我的超强磁棒就到货了,到时就有结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急,明天我的超强磁棒就到货了,到时就有结论了

你是用稳定法测量,还是晢态法测量,稳定法(频谙法),输入稳定的正弦信号,测量它的正交的电流和同相的电流,即可算出电感和阻抗,选择测试频率很重要,过低,被阻性复盖了,过高,分布电容成分起作用。晢态法,给一个电压脉冲,测量电流变化的斜率,V/L就是电流的斜率。这个对时戟的示波器性能要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具备测试糸统,就别怀疑定理。

定理的描述是错的,(电感电路环路的电压之和并不是基尔霍夫说的0),但是定理的结论是对的(因为用万用表测量不到电感的“电压”,仅仅能测量到电感产生的电动势,而把此电动势当作电感的电压,基尔霍夫似乎又是对的)。
也可以这样分析,有电感的电路,环路电场就变成非保守场,电场的路径积分就变成与路径有关,同样环路电压和为0就不对了

网友A:
KCL,KVL在不考量,电磁埸条件下,电路分析内,是对的,必须要对的,这是公理,空间托扑的约束。

网友B:
十来个uH,di/dt得多大才能看见?

网友C:
普通物理学到邪路上去了。

网友D:
to LZ:

你的几个问题,我这里回答其中的两个。

网友D:
"一个理论问题。是否有以下结论:电感的自感系数(磁通量与通过电流的比值)仅仅与电感的尺寸有关。如果是,怎么证明。(对于电容也有个相似的理论问题,以前提过,还被人耻笑)。对于形状规则的线圈,很好证明,但对于任意形状的,如何证明。翻看了下,jacson的经典电动力学,里面似乎有证明,还没仔细研究"

这个在你先前关于电容的那个帖子里,我已经把基本的思路给出了。这里考虑两个前提,1)线性介质,2)静磁场(稳恒电流)。采用安培电流定律和解的唯一性定理即可得到论证。

网友D:
"一个重大问题!最近在看MIT的电磁学开放课.里面提到有电感的电路中,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环路电压为零)失效,此时只能用法拉第定律分析电路.国内外几乎所有教材在这上面都是错的.照此,电感两端的"电压"(Edl的积分)始终是零!而不是教程中写的-L(di/ft).再往下说,就让人迷糊了,平时我们测的的电感两端的电压是其他器件的电压??还是测得的值是0??有人测量过吗?? 到底什么是电压??快疯了!!现在我不确定有没有矛盾,但我觉得只要分析时**法拉第就不会有矛盾."

关于这个问题,你的“困惑”是对的!

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电磁场和电路之关系的帖子,你可以翻看一下。不过,在此我给个图,此图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D:
你所说MIT的电磁学公开课,其中提到了关于KVL。此外,课中还给了个实验,说明测量与路径有关。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了实际电磁场与电路模型的差异。

集总电路模型假设,电路中除集总元件内部有电磁场外,电路“空间”中没有电磁场的存在。这是完全不符合基本的物理规律的!

对此,我曾经强调:

    其实,在集总电路模型中,不应该再存在通常意义下的空间维度,“电路”仅仅是器件的某种连接拓扑关系

网友D:
虽然集总电路模型不符合基本的物理规律(意味着KVL和KCL不是严格的物理定律),但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其却可以非常好地近似实际的物理模型。而且,由于其忽略了空间维度,相应的方程变得非常简单(常微分方程)。如果再利用时频域变换,可将一个复杂的电路问题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代数问题。

正是上述这些好处,所以才有作为电路分析和设计的基础课程——《电路分析》,其基本假设就是集总参数模型(意味着KVL和KCL是其基础)。

网友D:
最后,关于电感“电压”测量的问题,这里给个简单说明:

电感“电压”的测量,其实是侧其“外环”的电场环路积分(前图中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式的左边)。如果忽略分布电感,测量才有意义,否则是没有意义的(这在MIT课程中就有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MIT的电磁学公开课,其中提到了关于KVL。此外,课中还给了个实验,说明测量与路径有关。其实,这里就 ...

"空间维度"、“拓扑关系”, 看不懂啊
大概是电路分析是用“拓扑关系”的集总电路,来近似分析“空间维度”的实际电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后,关于电感“电压”测量的问题,这里给个简单说明:

电感“电压”的测量,其实是侧其“外环”的电场环 ...

你给LZ的信息太高级了,他只不过初步的知识,在集总参数模型误入岐路而已,再给他高深的解答,使他越来越迷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间维度"、“拓扑关系”, 看不懂啊
大概是电路分析是用“拓扑关系”的集总电路,来近似分析“空间维度 ...

如果你真的理解了“拓扑关系”和“空间维度”,那么你所说的那句:

大概是电路分析是用“拓扑关系”的集总电路,来近似分析“空间维度”的实际电路吧。

恰到好处!

估计你还是个学生,或者是刚出道的。积累几年后,理解会更为透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给LZ的信息太高级了,他只不过初步的知识,在集总参数模型误入岐路而已,再给他高深的解答,使他越来越 ...

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高级。原本大学一年级就该学会的东西。

网友E:
这样说吧,电感是一个交流器件(变化电流器件),你不能用简单的直流方法去测量,电感对外表现的感量也和频率有关,想搞清楚这个东西,你得去买台HIOKI的3531  或者同惠的TH2817.

网友F:
LZ在二楼的想法应该是对的。我记得在MIT的前几节课程中还有一个实验明确否定了KVL在有变化磁场条件下的适用性。讲课的教授还说MIT的物理系和电子系教授们都不肯承认实验结果:-)

网友B:
#4. 一个重大问题!最近在看MIT的电磁学开放课.里面提到有电感的电路中,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环路电压为零)失效,此时只能用法拉第定律分析电路.国内外几乎所有教材在这上面都是错的#

吓死宝宝了,抓紧看看原话怎么说的,原来如此:

网友B:
这不是KVL是什么?
传统方法和作者推导,本质是一摸一样的,只不过一个用总,一个用分罢了,殊途同归。

网友B:
结论是各位仍用所谓的”错误方法”行事即可,不会出问题地,不要被MIT大教授来头给吓着了。。。,
另,听年纪大的人讲课,比如浙大的小波教授,讲一句,停顿一下,气力不接,慢慢腾腾,那都不是一般地折磨人。
听东大老冯和老李讲CMOS电路设计,一气呵成,思路光滑顺溜,那都不是一般地享受。

网友B:
这两句话,估计很多人听不懂啊:

网友B:
这位MIT教授自己晕菜了。

基尔霍夫定律有两种形式,当然常用的是∑v=0,而在电路理论中定义的电感电压,就是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对于线性时不变电感有V=Ldi/dt,把这个代入MIT教授画的电路,可见KVL是满足的,没有任何问题。
基尔霍夫定律另种形式∫Edl=V,这里V表示非保守力场,而MIT教授说的积分为0的形式,显然仅仅适用于保守场,感生电动势属于非保守的,当然积分不为0了,这点,哪一本物理书能不说啊???

估计这位教授性格非常固执倔强。

网友B:
今早晨起来扫了一眼手机,看到楼主说KVL不能用了,后面还有人附和,又什么空间维度什么东西的,立马睡意全无,感觉天都踏了,跟电路打交道的人,不让用KVL,还让不让人活了。

再忙也得看看怎么回事啊!

娘的,虚惊一场,撤!!!

楼主:
∫Edl=V!!!  其实基尔霍夫定理应该这样写。

网友D:
引用 楼主:
∫Edl=V!!!  其实基尔霍夫定理应该这样写。

KVL,针对的是集总参数电路模型,哪来的空间线积分?!

那个也不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非保守场下根本就没有V!

网友B:
我在25楼预测,有人听不懂那两句,果然不出所料!

人家说KCL表达式为∑I=0,他能知道,人家要说∮J.ds=0就疑惑了,集中参数电路,是没有空间的,哪来的面积分?

洗洗睡吧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做实验还是需要自己去理解,除非您心中已有答案,才来这验证对否。以前上课老师说线圈通电后可以产生磁场, ...

根据经验,喜欢挑战权威,蔑视众生的,要么是才大气粗的大仙(比如物理学家泡利,他对相对论的理解,爱因斯坦都大加赞赏),要么是一知半解的半瓶子醋。在论坛上,后者居多,而且后者性格特点多是固执,顽固,偏见,偏激的,喜欢生气,人际关系不大好,需要找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来刺激精神,进而产生高高在上的,欢愉的幻觉。这个说好听点,叫精神食粮,说难听点,叫精神麻醉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经验,喜欢挑战权威,蔑视众生的,要么是才大气粗的大仙(比如物理学家泡利,他对相对论的理解,爱 ...

有道理,没有一定相当的知识积累,我们搞工程的还是少找理论上的差,因为我们还不够格,除非理学博士后级别的,并且有相当的实验室及可信的实验设备。(专业杂志认可的数据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没有一定相当的知识积累,我们搞工程的还是少找理论上的差,因为我们还不够格,除非理学博士后级 ...

一般来说,书本上或者百度百科中,都会给出一些概念concepts的定义说明,表面上看起来把它这些记住并理解就行了,意味着掌握住这些个概念了。

其实不然,概念是最难掌握的,难度非常大,大家学习工作中,其实就是在玩概念。
比如大家最熟悉的线性函数概念,恰恰最陌生的,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太大了,不容易掌握,于是大伙就记住了叠加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做实验还是需要自己去理解,除非您心中已有答案,才来这验证对否。以前上课老师说线圈通电后可以产生磁场, ...

“长度约廿十公分”。“廿十”是多少?

网友H:
“长度约廿十公分”,看了3遍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Edl=V!!!  其实基尔霍夫定理应该这样写。

对头。

为让某些没有主见的(一听人说不对,马上心里又没底了的),安心使用,给个北京大学课件,课件里那个少见符号,就是我上面说的V。

楼主:
1. ???某些资料说,基尔霍夫定律是由能量守恒推导出来的,既然是能量守恒得出的,那就没有问题吧
2. ???带有电池的电路,有化学能引入,法拉第定律此时是否还能适用。
3. ???基尔霍夫定律中的电压,到底怎么定义的??显然要想保住基尔霍夫,电感电压就不能是∫Edl(对于电源也不是),是等效成的感生电动势吗LdI/dt?。

越想越乱,看来还得从头在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某些资料说,基尔霍夫定律是由能量守恒推导出来的,既然是能量守恒得出的,那就没有问题吧
2. ? ...

电磁学中所有经典定律,早就一网打尽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969316-1-1.html

这些东西弄懂了,在论坛吹个 牛鼻,炫个酷,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