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中断程序中加入了延时 主程序不怎么执行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6-07-03):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
                                     delay_ms(2);
                                     for(i=0;i<100;i++)
                                               {
                                               tempbuf=Get_Adc(6,1);//ADC0
                                               }
}
                            else
                                     {
                                              delay_ms(2);
                                               for(i=0;i<100;i++)
                                               {
                                               tempbuf[i+100]=Get_Adc(7,1);//ADC1
                                               }
                                      }

网友A:
只给这点信息不好判断。

网友B:
对单片机编程来说,中断里面加延时是不好的做法
主程序不执行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加延时引起的,而且关键一点,你是确定主程序不执行了吗

网友C:
仿真一下。或者没有清狗。

网友D:
就上面一点看不出有没有其他原因,

但是中断里耗时太长不是明智的选择,

有可能这个中断没完成下个中断又到来,

僵死在中断里也会死机

网友E:
你这个是什么中断里面的内容呀 ,别告诉我是在定时器里面这样弄

网友F:
把中断里面的延时去掉。换个思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中断里面的延时去掉。换个思路实现。

关键是没有思路 高人提醒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单片机编程来说,中断里面加延时是不好的做法
主程序不执行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加延时引起的,而且关键一 ...

主程序在执行 就是慢很多

网友G:
中断服务函数中,尽量不要用延时。楼主程序中可能有多个中断,在延时式可能触发了(根据优先级是否执行),待此中断结束后,看楼主的函数用的应该是STM32,对于cortex-m3中断有咬尾机制,如果这个中断时定期触发,就会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程序在执行 就是慢很多

时间都被中断中的延时耗掉了,主程序能不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断服务函数中,尽量不要用延时。楼主程序中可能有多个中断,在延时式可能触发了(根据优先级是否执行), ...

关键是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I:
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这样大家才能提供思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分析原因,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如果中断很频繁这样写程序架构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