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DCDC)开关频率问题

楼主(2016-07-03):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各种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弄清楚吧,否则这两个问题无法讲清楚。

网友B:
以buck为例,开关频率越高效率越低,开关频率影响着储能电感的选型,具体选型一般datasheet上都有介绍,
如果真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赶快自己去百度,或者买本书看看,建议买书,初学要系统一些,网上资料太零散了

网友C:
开关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感就越小
BUCK型,最小电感 Lmin=2*【Vout*(1-Vout/Vinmax)】/Fsw*Irate
BOOST型,最小电感Lmin=2*【Vinmax*(1-Vinmax/Vout)】/Fsw*Irate

网友D:
熟悉dc-dc各种变换器原理后,你才能有基本了解!频率高,磁性元件体积小,但损耗也大,影响效率

楼主:
受教了,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
晶体管开关都有上升和下降时间,这个期间是要损耗功率的,频率高了,损耗就大了。磁性原件选择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