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59例:USB-SD卡模拟U盘

楼主(2016-07-03):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59. USB-SD卡模拟U盘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59. USB-SD卡模拟U盘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STM32F103ZET6内部集成USB控制器,在无需外接芯片可以做为USB从设备。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3        PB0           LED1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将一张小于32G大小的Micro SD卡插入到开发板上的SD卡槽内,使用开发板配套USB线连接
到开发板标示“USB协议”字样的MIMI USB接口,打开开发板电源开关。下载完程序之后,
在电脑端会发现“可移动硬盘”并自动安装驱动,然后在“我的电脑”中就可以发现SD卡设
备,效果与读卡器相同。对于容量较大的设备,需要一定的扫描时间才可以打开。正常运行
后开发板LED1灯不断闪烁。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usbd_msc_storage.c文件内容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usbd_storage_if.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emory management layer
  ******************************************************************************
  * COPYRIGHT(c)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usbd_msc_storage.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 */
#include "sdio/bsp_sdcar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 */

/** @addtogroup STM32_USB_OTG_DEVICE_LIBRARY
  * @{
  */

/** @defgroup USBD_STORAG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bd core module
  * @{
  */

/** @defgroup USBD_STORAGE_Private_TypesDefinitions
  * @{
  */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_TYPES */
/* USER CODE END PRIVATE_TYPES */
/**
  * @}
  */

/** @defgroup USBD_STORAGE_Private_Defines
  * @{
  */
#define STORAGE_LUN_NBR                  1
#define STORAGE_BLK_SIZ                  0x200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_DEFINES */
/* USER CODE END PRIVATE_DEFINES */

/**
  * @}
  */

/** @defgroup USBD_STORAGE_Private_Macros
  * @{
  */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_MACRO */
/* USER CODE END PRIVATE_MACRO */

/**
  * @}
  */

/** @defgroup USBD_STORAGE_IF_Private_Variables
  * @{
  */
/* USB handler declaration */
/* Handle for USB Full Speed IP */
  USBD_HandleTypeDef  *hUsbDevice_0;
/* USER CODE BEGIN INQUIRY_DATA_FS */
/* USB Mass storage Standard Inquiry Data */
const int8_t  STORAGE_Inquirydata_FS[] = {//36

  /* LUN 0 */
  0x00,
  0x80,
  0x02,
  0x02,
  (STANDARD_INQUIRY_DATA_LEN - 5),
  0x00,
  0x00,
  0x00,
  'S', 'T', 'M', ' ', ' ', ' ', ' ', ' ', /* Manufacturer : 8 bytes */
  'P', 'r', 'o', 'd', 'u', 'c', 't', ' ', /* Product      : 16 Bytes */
  ' ', ' ', ' ', ' ', ' ', ' ', ' ', ' ',
  '0', '.', '0' ,'1',                     /* Version      : 4 Bytes */
};
/* USER CODE END INQUIRY_DATA_FS */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_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RIVATE_VARIABLES */

/**
  * @}
  */

/** @defgroup USBD_STORAGE_IF_Exported_Variables
  * @{
  */
  extern USBD_HandleTypeDef hUsbDeviceFS;
/* USER CODE BEGIN EXPORTED_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EXPORTED_VARIABLES */

/**
  * @}
  */

/** @defgroup USBD_STORAGE_Private_FunctionPrototypes
  * @{
  */
static int8_t STORAGE_Init_FS (uint8_t lun);
static int8_t STORAGE_GetCapacity_FS (uint8_t lun, uint32_t *block_num, uint16_t *block_size);
static int8_t STORAGE_IsReady_FS (uint8_t lun);
static int8_t STORAGE_IsWriteProtected_FS (uint8_t lun);
static int8_t STORAGE_Read_FS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uint16_t blk_len);
static int8_t STORAGE_Write_FS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uint16_t blk_len);
static int8_t STORAGE_GetMaxLun_FS (void);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_FUNCTIONS_DECLARATION */
/* USER CODE END PRIVATE_FUNCTIONS_DECLARATION */

/**
  * @}
  */

USBD_StorageTypeDef USBD_Storage_Interface_fops_FS =
{
  STORAGE_Init_FS,
  STORAGE_GetCapacity_FS,
  STORAGE_IsReady_FS,
  STORAGE_IsWriteProtected_FS,
  STORAGE_Read_FS,
  STORAGE_Write_FS,
  STORAGE_GetMaxLun_FS,
  (int8_t *)STORAGE_Inquirydata_F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STORAGE_Init_FS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8_t STORAGE_Init_FS (uint8_t lun)
{
  /* USER CODE BEGIN 2 */
  MX_SDIO_SD_Init();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2 */
}

/*******************************************************************************
* Function Name  : STORAGE_GetCapacity_FS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8_t STORAGE_GetCapacity_FS (uint8_t lun, uint32_t *block_num, uint16_t *block_size)
{
  /* USER CODE BEGIN 3 */
  /* Get SD card Information */
  HAL_SD_Get_CardInfo(&hsdcard, &SDCardInfo);

  *block_num  = SDCardInfo.CardCapacity/STORAGE_BLK_SIZ-1;
  *block_size = STORAGE_BLK_SIZ;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3 */
}

/*******************************************************************************
* Function Name  : STORAGE_IsReady_FS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8_t  STORAGE_IsReady_FS (uint8_t lun)
{
  /* USER CODE BEGIN 4 */
  if(HAL_SD_GetStatus(&hsdcard)==SD_TRANSFER_OK)
    return (USBD_OK);
  else
    return -1;
  /* USER CODE END 4 */
}

/*******************************************************************************
* Function Name  : STORAGE_IsWriteProtected_FS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8_t  STORAGE_IsWriteProtected_FS (uint8_t lun)
{
  /* USER CODE BEGIN 5 */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5 */
}

/**
  * @brief SD_DMAConfigRx
  * @par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 the DMA to receive data from the SD card
  * @retval
  *  SD_ERROR or SD_OK
  */
HAL_SD_ErrorTypedef SD_DMAConfigRx(SD_HandleTypeDef *hsd)
{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rx;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 HAL_ERROR;

  if(hsd->hdmarx == NULL)
  {
    /* Configure DMA Rx parameters */
    hdma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hdma_rx.Instance = DMA2_Channel4;

    /* Associate the DMA handle */
    __HAL_LINKDMA(hsd, hdmarx, hdma_rx);

    /* Stop any ongoing transfer and reset the state*/
    HAL_DMA_Abort(&hdma_rx);

    /* Deinitialize the Channel for new transfer */
    HAL_DMA_DeInit(&hdma_rx);

    /* Configure the DMA Channel */
    status = HAL_DMA_Init(&hdma_rx);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Channel4_5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Channel4_5_IRQn);
  }
  else
  {
    status = HAL_OK;
  }

  return (status != HAL_OK? SD_ERROR : SD_OK);
}

/**
  * @brief SD_DMAConfigTx
  * @par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 the DMA to transmit data to the SD card
  * @retval
  *  SD_ERROR or SD_OK
  */
HAL_SD_ErrorTypedef SD_DMAConfigTx(SD_HandleTypeDef *hsd)
{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x;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if(hsd->hdmatx == NULL)
  {
    /* Configure DMA Tx parameters */
    hdma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hdma_tx.Instance = DMA2_Channel4;

    /* Associate the DMA handle */
    __HAL_LINKDMA(hsd, hdmatx, hdma_tx);

    /* Stop any ongoing transfer and reset the state*/
    HAL_DMA_Abort(&hdma_tx);

    /* Deinitialize the Channel for new transfer */
    HAL_DMA_DeInit(&hdma_tx);

    /* Configure the DMA Channel */
    status = HAL_DMA_Init(&hdma_tx);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Channel4_5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Channel4_5_IRQn);
  }
  else
  {
    status = HAL_OK;
  }

  return (status != HAL_OK? SD_ERROR : SD_OK);
}

/*******************************************************************************
* Function Name  : STORAGE_Read_FS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8_t STORAGE_Read_FS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uint8_t state = 0;
  hsdcard.hdmatx=NULL;

  /* Prepare the dma channel for a read operation */
  state = ((SD_DMAConfigRx(&hsdcard) == SD_OK) ? 0 : -1);

  if(state == 0)
  {
    /* Read block(s) in DMA transfer mode */
    state = ((HAL_SD_ReadBlocks_DMA(&hsdcard,(uint32_t *)buf, blk_addr*STORAGE_BLK_SIZ, STORAGE_BLK_SIZ, blk_len) == SD_OK) ? 0 : -1);

    /* Wait until transfer is complete */
    if(state == 0)
    {
      state = ((HAL_SD_CheckReadOperation(&hsdcard, (uint32_t)0xFFFFFFFF) == SD_OK) ? 0 : -1);
    }
  }

  return (state);
  /* USER CODE END 6 */
}

/*******************************************************************************
* Function Name  : STORAGE_Write_FS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8_t STORAGE_Write_FS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 USER CODE BEGIN 7 */
  uint8_t state = 0;

  /* Invalidate the dma rx handle*/
  hsdcard.hdmarx = NULL;

  /* Prepare the dma channel for a read operation */
  state = ((SD_DMAConfigTx(&hsdcard) == SD_OK) ? 0 : -1);

  if(state == 0)
  {
    /* Write block(s) in DMA transfer mode */
    state = ((HAL_SD_WriteBlocks_DMA(&hsdcard, (uint32_t *)buf, blk_addr*STORAGE_BLK_SIZ, STORAGE_BLK_SIZ, blk_len) == SD_OK) ? 0 : -1);

    /* Wait until transfer is complete */
    if(state == 0)
    {
      state = ((HAL_SD_CheckWriteOperation(&hsdcard, (uint32_t)0xFFFFFFFF) == SD_OK) ? 0 : -1);
    }
  }

  return state;
  /* USER CODE END 7 */
}

/*******************************************************************************
* Function Name  : STORAGE_GetMaxLun_FS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8_t STORAGE_GetMaxLun_FS (void)
{
  /* USER CODE BEGIN 8 */
  return (STORAGE_LUN_NBR - 1);
  /* USER CODE END 8 */
}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_FUNCTIONS_IMPLEMENTATION */
/* USER CODE END PRIVATE_FUNCTIONS_IMPLEMENTATION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