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距离不稳定

楼主(2016-07-03):
大家好:
      我只懂软件,射频硬件不懂,但是我买的是现成的蓝牙模块,设置了一主一从,外接天线也是买的现成的,从的广播 只有设备名称,主的接收到匹配的设备名称点亮二极管,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我想测试一下距离。在户外测试,主从模块都放在盒子里。前两天测试一次,效果不错,距离能达到20~30米。可是今天测试,距离只有10~20米,近了将近一倍。软件虽然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发现距离不对后已经改回之前的配置。硬件测试条件我也尽量做到和之前的相同。主模块扫描间隔250ms,窗口50ms,从的广播间隔50ms。设置发射强度+4db。我的结论是从模块的问题,因为我使用手机测试RSSI强度,发现这次强度明显不如上次,能查10db上下,可是其实从模块几乎没什么改动。用的是nordic的芯片。想求教一下,我应该注意哪些软硬件的参数?

网友A(2016-09-16):
如果一切参数和原来一样,检查一下外壳,因为外壳真的会影响距离,外壳也一样的话还有可能是天气原因,我有一次在南方调试,距离怎么也达不到要求,然后带着东西怀着忐忑的心情跑到北方的客户那里去,距离表现居然超过要求了,后来查明原因,北方湿度不到40%,南方基本都80%左右了,但是在北方电池通常被冻坏了,很快就没电。

网友B:
随便做一下也不止二三十米的
通信距离考虑到如下几个因素
1、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其中发射功率可调)
2、环境干扰(是不是测试的时候户外的2.4G频段的设备突然变多了)
3、通信速率(速度越快,距离越近)
4、天线相关(阻抗匹配啊,另外买的成品天线,也许还不如自己用一个粗线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