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跟上位机兼容?

楼主(2016-07-03):
SCI有空闲-线模式与地址-位模式怎么跟上位机兼容?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描述下再

楼主:
2812SCI有两种模式,以上位机未知的情况下,是不是两中驱动都要写吗?

网友B:
没看懂,举个例子

楼主:
例如上位机是ARM+LINUX的情况下,而我也并不了解上位机驱动详细情况,那该用哪种模式呢?

网友C:
对的,通信协议是一致的。

网友D:
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你可能实际只用一种。但是建议两种都写提高兼容性

网友E:
没明白你的意思,请再详细描述下!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

网友F:
要兼容的haunted,首先需要确定通讯协议的一致性的,还有其他硬件配置的。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我这也没怎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