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e 调试M451,怎么设置Watch里变量全速运行时会自动更新

楼主(2016-07-03):
keile 调试M451,怎么设置Watch里变量全速运行时会自动更新,只有断点或停下才能看到变化和修改.
用J-LINK在调试STM32的CPU可以做到随时更新,是J-LINK和牛桥的问题吗?已设置了 periodic window update

网友A:
这个功能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好像是在watch里面输入你想看的变量,就能自动变化了

网友B:
分步调试时候才可以看到吧,全速时候,那么快,怎么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步调试时候才可以看到吧,全速时候,那么快,怎么可以看到。

J-LINK在调试STM32是可以看到的,随时变化,好像也是周期更新,也非常快.比如你在wantch里放时钟的几个变量,全速就可以看到变量1秒变一次,不需要停止,

网友B:
虽然可以,但是不停下,那么快怎么可以看到

网友C:
周期性更新应该可以吧,不过更新应该需要CPU暂时停下来吧。。。。。。
全速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在keil里面有个watch吧,你输入变量就能实时看了

网友E:
似全速时很多调试软件都不显示变化吧,只有断点或停下才能看到变化和修改

网友F:
在keil 的view里面有一个watch功能,楼主可以试一下,输入想要看的变量,全速运行时候就能看到了

楼主:
不用牛桥,改用J-LINK调试,问题解决,看来是调试工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