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中断程序中把中断关闭啊

楼主(2016-07-03):
(无正文)

网友A: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_BIC_SR_IRQ(GIE)

试试看这个能用不

网友C:
类似于TA1CCTL0 &= ~CCIE;

网友D:
禁止中断就行的。

网友E:
或者全局中断也可以的。

网友F:
一般禁止全局中断

网友G:
禁止全局中断就行了   楼主   一般没有什么难度吧

网友H:
全局中断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C:
仔细将这一块   的代码好好查一查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楼主:
哦,我试试

网友I:
430是没有中断优先级的概念,在中断里运行时,总中断是关闭的,退出时总中断打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430是没有中断优先级的概念,在中断里运行时,总中断是关闭的,退出时部中断打开, ...

ti的中断也有优先级的,不过一般都不开中断嵌套。同时来两种或更多中断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J:
ti的中断也有优先级的,不过一般都不开中断嵌套。同时来两种或更多中断的情况比较少 ...

也可能TI没有公布这方面的 技术资料,同时中断标志位置位时,有先后,没有优先级打断中断的功能没有,如果此时打开中断,原有的中断程序被打断,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也可能TI没有公布这方面的 技术资料,同时中断标志位置位时,有先后,没有优先级打断中断的功能没有,如 ...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1、msp430也是有中断优先级的。优先级见下面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893ab74dcf84b9d528ea7a2d.html?re=view
2、msp430默认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如果想支持中断嵌套,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打开总中断使能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1、msp430也是有中断优先级的。优先级见下面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893 ...

不是吧,优先级低的中断程序被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吗?优先级低的或相同的不能被打断是吗?

网友K:
这个需要直接先推出中断程序的就可以的。

网友K:
不是你所需要的中断任务的就可以直接的在该中断函数中直接跳过所有任务的然后就在中断结束的时候加上关闭该终端的命名即可的。

网友L:
这个在一开始的初始化的时候就注意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