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过TLC04的大神求问这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6-07-03):
用过TLC04的大神求问这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1/1.69*R*C

楼主:
公式是1/1.69*R*C,但是我用4.7K欧的电阻和100PF的电容组成的是10KHZ的滤波器,但是通过公式计算带入阻值容值也不是10KHZ的截止频率啊.

网友B:
1/1.69*R*C,
用4.7K欧的电阻和100PF

这个参数算下来, 应该是 1MHz 多吧, 你算错了吧

楼主:
对啊,理论上算完确实是1MHZ的,但是实际用4,7K欧和100PF的电容搭出来的电路截止频率是10KHZ的,和算出来的不一样啊......不知道该怎么正确计算截止频率

网友C:
另外还有可能, 是分布参数引起的,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D:
比如这个 100pF, 可能外面的分布电容或等效电容就很大, 到数个nF.

网友E:
这个东西不能靠猜, 要一个一个地验证

楼主:
嗯,我具体分析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