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教:用AD14布线时,如何设置让鼠标左键单击只放1段线

楼主(2016-07-03):
用AD14布线时,如何设置让鼠标左键单击只放1段线

一直在使用AD14.3,之前手动画线时按鼠标左键单击,只会确定1段线,最近重新安装AD14后,手动画线时鼠标左键单击,却会确定2段线,而且按Enter是和之前一样只确定第一段线。画线时按数字键1,切换look ahead mode也不能改变成按鼠标左键单击只放置1段线的模式,如图:
1、按P 、T开始画线,出现一段网格线和空心线;

2、单击鼠标左键,会将网格和空心线同时确定,如下图;

3、如果按P、T画线后,按Enter按键确认,则会出现下图;

问:如何设置才能让单击鼠标左键时得到和按Enter相同的效果,即只确定1段线(尝试布线时按1键,不能解决此问题)。求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切换输入法之后按1

网友B(2019-12-24):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原因不在于软件,在于电脑的鼠标设置,在控制面板-鼠标设置里面,把单击锁定打上勾,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