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片选CE

楼主(2016-07-03):
EDMA片选CE,在CE指向的空间没有数据时是高位,它会不会有短暂的低位出现,就是setup的时间段,求助!

网友A:
这个一般都会有非常短的时间的来达到高电平状态的

网友B:
应该是不会的   再看看原理图上此引脚是不是有上拉

楼主:
哦,我看下,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