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发热

楼主(2016-07-03):
各位大神好,在做一款激光电源,是基于sg3524产生pwm波的,然后MOS管(IRF630N)发热非常严重,想知道问题出在哪,该如何解决?谢谢各位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图片显示不出来,要看一下波形

网友B:
没看到图片

网友C:
串入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不出来,要看一下波形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求助

楼主:
恩恩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第一次发帖求助,不太熟

楼主:
您是说在栅极前?

网友D:
点回帖窗口右上角的“高级模式”,再点“图片”,上传图片“选择文件上传”,插入回复即可贴图,不然别人是看不到你的电脑硬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回帖窗口右上角的“高级模式”,再点“图片”,上传图片“选择文件上传”,插入回复即可贴图,不然别人是 ...

恩恩 谢谢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刚刚弄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第一次发帖求助,不太熟

pwm驱动的是什么?

网友D:
把波形拉开,只看一个周期。

这振铃真够大的,上升后也完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驱动的是什么?

sg3524产生pwm,然后驱动的是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波形拉开,只看一个周期。

这振铃真够大的,上升后也完全不对

好,等我明天来上传测下

网友E:
波形我就不分析了,我只记得3524是可以直接驱动MOS管的,另外耐压越高的管子内阻就越大,发烫也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形我就不分析了,我只记得3524是可以直接驱动MOS管的,另外耐压越高的管子内阻就越大,发烫也是必然的。 ...

那也就是说,我在选择的时候,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耐压值挑选小的,此外管子温度在95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D:
多大电流?
先排除故障和异常,不然方向都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sg3524产生pwm,然后驱动的是MOS管

我说的是,IRF630输出的PWM驱动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IRF630输出的PWM驱动了什么

后面连接的是 变压器,驱动的是变压器

网友F:
个人观点:FYI~
MOS vgsth 2-4V    RDS-on 0.3Ω  VDS 200V   175℃  TO-220AB封装
G端驱动波形来开,duty  2/9  还没满载工作.
1,IC是push-pull方式  您只用一组,用flyback?  duty<50%
2,驱动波形展开下,看是否驱动不良?
3,res2  4k7拿掉,
4,加散热片(绝缘)
5,调整R4 C2 减低工作频率、65Khz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连接的是 变压器,驱动的是变压器

本人怀疑是变压器的同名端不对,截个变压器的接线图看看,或者把初级的2根线交换一下试试。

网友G:
测试一下MOS管的压差,说明了功耗都在MOS管上面消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试一下MOS管的压差,说明了功耗都在MOS管上面消耗掉了

碰到类似情况,那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G:
应该是设计上有问题,出在线路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观点:FYI~
MOS vgsth 2-4V    RDS-on 0.3Ω  VDS 200V   175℃  TO-220AB封装
G端驱动波形来开,duty  ...

对 是反激式变压器,此外 我准备在MOS管DS两端并上稳压管,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外,我使用f=1.18/ct*rt 试着改变工作频率,可是换了之后,板子烧了
还有 res2 4k7 拿掉 是起到因为什么呢?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怀疑是变压器的同名端不对,截个变压器的接线图看看,或者把初级的2根线交换一下试试。 ...

反激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设计上有问题,出在线路图上

额嗯 是的 工作频率与MOS管不匹配

网友F(2016-08-03):
引用 楼主:
对 是反激式变压器,此外 我准备在MOS管DS两端并上稳压管,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外,我使用f=1.18/ct*rt  ...

外置高压mos做到110KHz是比较少见; 频率这么高开关损耗比较大。--所以才建议减低频率,
DS并上稳压管,没有这种做法的吧。且有这么大的稳压管?
R 4K7 这个先不动。

网友H:
应该是开关频率的问题,110K,没这么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