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开关电源

楼主(2016-07-03):
本人刚入手tl494开关电源芯片,想完成下题
1、16~30V输入电压。
2、一路12V稳压输出,要求:
   1)开路输出电压误差:小于5%
   2)最大输出电流:不低于0.3A
   3)满载时,纹波电压<50mV
   4) 负载调整率:不超过1%
3、一路-12V稳压输出,要求:
   1)开路输出电压误差:小于5%
   2)最大输出电流:不低于0.3A
   3)满载时,纹波电压<100mV
   4) 负载调整率:不超过1%
4、30V输入时,正负输出均满载时,效率不低于70%。
大神求指教

网友A:
双路输出, 两路的 负载调整率均不超过1%, 这个是困难的

网友B:
好在: 正负输出均满载时,效率不低于70%。

网友C:
这个要求不高, 可以加一点假负载

网友D:
能不能仔细分析一下3脚的作用啊,书上说是pwm反馈调节,但是3脚是一个小电阻串联一个小电容,应该没有pwm波吧?3脚到底该怎莫用

楼主:
我用非隔离式做了正12v的,但是纹波及效率都没有测出来。请问效率该怎么计算(输入的功率的电流怎么测),那个1%的调整率也没搞出来。。。。还有就是,双路输出应该怎么搞,要用变压器吗

楼主:
能不能仔细讲解下tl494各管脚外围参数的设计啊。。还有效率和负载调整率该怎么计算,如何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E:
TL494 是个很老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了。由于是电压模式控制器,现在基本淘汰,已经被后来的电流模式控制芯片取代。电流模式从早期的 uc3842 开始又发展了很多器件。
楼主想用 TL494 也无可厚非,不过从楼主的问题看,应该还是电源菜鸟。我建议先不要动手,把书好好地啃一啃。
为此先上一本经典的好教材吧

网友F:
电源的纹波抑制比的是要多考虑的,这个直接影响到电源的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