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为什么总是同一个位置的二极管坏掉?

楼主(2016-07-03):
这是我们厂焊接系统的原理图,左边的图A,B,C三相电源为440V,焊接时的电流大概1000A到1600A。
左边图中画的三个二极管其实每个二极管符号代表16个二极管并联,二极管并联方式为右图所示。就是右图中画的6个二极管应该画成8个,然后两组并联成16个二级管为一相。
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位置的二极管经常损坏,几乎每天坏一个,而且都是同样的位置,请问产生此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呢?

楼主:
前段时间刚把所有的二极管拆下重新安装了,是因为二极管参数不匹配吗?

网友A:
犯了电工大忌了.这么大电流怎么可以用这么多二极管并联呢,稍有不均马上会雪崩趴下.
应该换用大功率平板二极管.
http://www.hi1718.com/company/364357/products/2014515181943868.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犯了电工大忌了.这么大电流怎么可以用这么多二极管并联呢,稍有不均马上会雪崩趴下.
应该换用大功率平板二极 ...

老t兄评论评论:这么大功率,三台单相变压器均采用半波整流,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t兄评论评论:这么大功率,三台单相变压器均采用半波整流,是否合适? ...

不合适,效率太低.
LZ也不知是哪里捡来的图,这么大电流,设计太不谨慎了.哈哈,老张给上上课.

这里有个帖子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请教:为什么整流二极管不能多个并联来增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效率太低.
LZ也不知是哪里捡来的图,这么大电流,设计太不谨慎了.哈哈,老张给上上课.

哥呀,我这图可不是捡的,这个整流系统在我们的压焊机上可用了10年多了,而且直接是从日本抄来的,在日本至少也用了30年了吧。
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后来功率变小了,就整个拆下把所有二极管重新匹配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坏二极管了,总是同样的那三个位置,装上刚一天就坏。是不是我应该重新匹配一下?
当时匹配的时候就是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压降,然后把压降小的二极管放到中间位置,压降稍大的放到两边位置。由于每相是两组二极管,每组8个二极管,当时师傅说每两组压降相近的装到同一相上,但是这点被我忽略了。是不是因为另一组总压降比这一组大太多,所以这一组老是坏?而且坏的都是两边的位置,中间的位置坏的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呀,我这图可不是捡的,这个整流系统在我们的压焊机上可用了10年多了,而且直接是从日本抄来的,在日本 ...

日本的电子工业水平,总体上比中国高,但绝对不能说每一台设备每一个设计都比中国高明。

PN结正向压降的温度系数为负,即温度升高,管压降减少。那么多支管子并联,必定是管压降最小的那支二极管电流最大,从而这支管子温度会升高,温度升高后管压降减少,电流更大。最后必定这一支二极管损坏。如果一组中其它二极管管压降都较大,只有一支稍小,那么这支先损坏。换一支后,仍然是这个位置先损坏。另外,也可能与不同位置散热条件不同有关系。
老tyw所引的那帖里面我就谈到过,二极管不是不能并联,但并联一定要采取均流措施。

网友C:
搬凳子来坐着学习。

网友D:
二极管参数不一致,买同批次的16只全换。或用二极管测试仪,挑选,万用表不行的。

网友E:
应该根据每个二极管的压降分三组,每组16个。这样比每8个分一组压降一致,每个电流也平均一点。

网友F:
二极管并联不均流,死翘翘。抄日本没抄懂吧,说不定人家二极管里就有均流电阻了。

网友G:
你不会是用音响发烧友的思路去摩机吧……
原来二极管的出线应该比较细长,那段导线本来就是起到均流电阻的作用的,要是截短了或者用粗线去代替,均流电阻就变小很多甚至不起作用了,导致烧管子。

网友B(点评):
有这种可能,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呀,我这图可不是捡的,这个整流系统在我们的压焊机上可用了10年多了,而且直接是从日本抄来的,在日本 ...

不仅是多支分立管子并联,即使是在一支管子内部,也存在PN结上某点温度比其它地方高造成电流集中使得该点处温度更高从而烧毁的现像。在大功率三极管中,这种电流集中某点烧毁的现像叫“二次击穿”。在大功率LED(当然这是二极管)也存在类似现像。
现在的教材对“二次击穿”往往不讲。本坛里面,楼主可以问老tyw、Lgz2006、qzlbwang……,那都是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t兄评论评论:这么大功率,三台单相变压器均采用半波整流,是否合适? ...

我们这个整流系统全称叫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的电子工业水平,总体上比中国高,但绝对不能说每一台设备每一个设计都比中国高明。

PN结正向压降的 ...

在右图中几个并联的二极管为什么要求中间的二极管参数要比两边的小?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整流系统全称叫什么呢?

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右图中几个并联的二极管为什么要求中间的二极管参数要比两边的小?

谁叫你把“参数小”的二极管放中间,你去问他。
我认为二极管直接并联是错误的,即使是所有测量出来参数均相同的二极管也不应该直接并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整流系统全称叫什么呢?

看似三相,其实是单相半波整流系统.由于功率较大,两两跨接在3根相线上,让负载平均分配到A,B,C三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三相,其实是单相半波整流系统.由于功率较大,两两跨接在3根相线上,让负载平均分配到A,B,C三相上. ...

今天把二极管拆下来16个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压降,大部分正向压降为0.2V到0.3V,但是有5个反向也有压降,并且反向有压降的二极管正向压降都较小,在0.2V以下,反向压降在0.4V以上。请问这些反向有压降的二极管是都坏了吗?为什么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坏了?并没有温度过高或击穿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二极管拆下来16个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压降,大部分正向压降为0.2V到0.3V,但是有5个反向也有压降,并且 ...

大电流应用场合,用万用表测的压降根本不作数.只有在工作电流环境下作筛选,才是实用的.
反向0.4v的管子坏坏了.

网友H:
你把二极管撬开来看看,里面是过流烧坏的呢,还是高压打坏的,解剖下就能查到原因,然后如果是过流坏的,你给每个二极管穿个带一点电阻的合金材料,好像NiGr的就可以,能达到自然均流的目的。过压损坏的话你就得加过压吸收回路。

网友H:
个人倾向于你是过流损坏的,可能跟你的结构设计有关系,原先的结构可能带有一定的阻抗,结构改了后阻抗小了,就达不到均流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倾向于你是过流损坏的,可能跟你的结构设计有关系,原先的结构可能带有一定的阻抗,结构改了后阻抗小了 ...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5个坏掉的二极管不起作用了所以导致其它的二极管过热损坏?
怎样看出是过流损坏还是高压打坏?有什么区别?打开看里面的铜有高温熔化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应用场合,用万用表测的压降根本不作数.只有在工作电流环境下作筛选,才是实用的.
反向0.4v的管子坏 ...

反向有压降的二极管既然坏了那为什么在使用时并没有发现异常?连温度都和正常的二极管一样。是因为这几个坏掉的二极管导致它们旁边的二极管老是击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应用场合,用万用表测的压降根本不作数.只有在工作电流环境下作筛选,才是实用的.
反向0.4v的管子坏 ...

大电流应用场合不能用万用表测是因为误差大吗?
从压降上能判断出这是锗管还是肖特基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5个坏掉的二极管不起作用了所以导致其它的二极管过热损坏?
怎样看出是过流损坏还是高 ...

那就是过流引起的,你好好查查吧,二极管坏掉一般是短路,不是开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不会是用音响发烧友的思路去摩机吧……
原来二极管的出线应该比较细长,那段导线本来就是起到均流电阻的 ...

真的有人以为一个二极管的引线可以起到均流作用?
有计算过一段长25mm、直径0.8mm的导线的电阻会有多少?
此时二极管的等效电阻(动态)又是多少?

大概也就音响发烧友会这么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电流应用场合不能用万用表测是因为误差大吗?
从压降上能判断出这是锗管还是肖特基吗? ...

万用表测压降是在二极管两端加压,流过几毫安电流时测的压降.从下面曲线可见,正向压降在大电流与小电流不同场合相差很大.你在小电流测,压差看似很小,其实在大电流时会差异很大.哪个管子超载了就会首先损坏,继而引发一群管子一起超载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真的有人以为一个二极管的引线可以起到均流作用?
有计算过一段长25mm、直径0.8mm的导线的电阻会有多少? ...

从你给的两个数据可以看出你说的大概是1N4007……可能你没见过大电流的二极管长什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从你给的两个数据可以看出你说的大概是1N4007……可能你没见过大电流的二极管长什么样…… ...

好吧,不要讨论我见过什么,来看看参数吧。

特意选了一个带辫子的型号,英飞凌的D475N36B。
最大浪涌电流为12.8kA,连续电流745A。

那么这支二极管在1000A的等效电阻约为1.5mΩ,而通过查看VA曲线可得到其等效动态电阻约为0.65mΩ。
这2个值都已经够小了吧?
那么二极管那条辫子的电阻会有多大呢?
R=ρL / S = 1.75e-8 * (0.28-0.056) / 70e-6 = 56e-6Ω = 0.056mΩ。
在1000A电流下,其辫子的压降为56mV,这个压降还不如100A电流在PN结上产生的电压变化量。
可见这条辫子的电阻远小于二极管的等效电阻,也远小于其动态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从你给的两个数据可以看出你说的大概是1N4007……可能你没见过大电流的二极管长什么样…… ...

你说的非常正确,在大电流情况下,那些些微的线路阻抗都能影响很大,但是不一定只是电阻,还有电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压降是在二极管两端加压,流过几毫安电流时测的压降.从下面曲线可见,正向压降在大电流与小电流不同 ...

拆下来的8个并联的二极管暂且按位置编号为南1,南2,南3,南4,北1,北2,北3,北4.
其中南2,南3,北3 是坏的,也就是正反测得都有压降,反向电阻只有5K欧以下,有的只有几百欧。
其它正常的二极管反向电阻都在10K欧以上。
为什么南2,南3 这几个坏的二极管在工作时没有任何表面现象?没有温度过高和烧坏现象?
而南1和南4经常烧坏,并且坏的时候能炸裂,使铜排过热变红,系统无法焊接。
这两种二极管坏的方式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南2,南3 坏掉了系统仍能焊接,而南1,南4 坏的时候系统无法焊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的8个并联的二极管暂且按位置编号为南1,南2,南3,南4,北1,北2,北3,北4.
其中南2,南3,北3  ...

你此楼说的情况,有俩可能解决途径,一个是具有同型设备运行维护经验的电工介绍,二个是依据2极管及其并联原理,阅读设备手册,从运行条件,安装工艺和元件匹配等方面研究。

网友K:
过压 次级并电容? 过流串电阻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t兄评论评论:这么大功率,三台单相变压器均采用半波整流,是否合适? ...

拆下来的8个并联的二极管暂且按位置编号为南1,南2,南3,南4,北1,北2,北3,北4.
其中南2,南3,北3 是坏的,也就是正反测得都有压降,反向电阻只有5K欧以下,有的只有几百欧。
其它正常的二极管反向电阻都在10K欧以上。
为什么南2,南3 这几个坏的二极管在工作时没有任何表面现象?没有温度过高和烧坏现象?
而南1和南4经常烧坏,并且坏的时候能炸裂,使铜排过热变红,系统无法焊接。
这两种二极管坏的方式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南2,南3 坏掉了系统仍能焊接,而南1,南4 坏的时候系统无法焊接。

网友L(2017-06-15):
如果无过热现象就是浪涌冲击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