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非门电路图。

楼主(2016-07-03):
求一个非门电路图,输入低电平的时候输出高电平,输入高电平的时候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共射极三极管开关电路会不会?

网友B:
百度上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射极三极管开关电路会不会?

三级管是PNP还是NPN型?还有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正负极在哪?麻烦你在图上标出来。

网友C:
你高低电平是多少啊?

网友D:
二楼用的npn,输入正在r1前面,输出就是out,,负极共用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