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源I/V转换参数运算方法

楼主(2016-07-0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当我要对模拟电压信号进行调理时,可以使用这个进行调理么。如果可以,我的输入到底是输入电流还是电压呢 。我后面要用到AD转换,转换的又是电压量,求大神     我懵逼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没有发图上去   求原谅

网友A:
这个电路输入是电流。

网友B:
输入是电流I,R1应该选的很小。输入电流I在R1上产生压降,放大后输出。
输出V= I*R1 *(R3+R4)/R3

R2最好=R3//(R4+R5)

楼主:
只是想做一个电压表,想输入的是模拟电压。但是,转换成电流,后面AD那块不知道怎么转换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做一个电压表,想输入的是模拟电压。但是,转换成电流,后面AD那块不知道怎么转换回去
...

呃,直接检测电压不就可以?为啥还要转换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直接检测电压不就可以?为啥还要转换成电流?

因为有一个信号调理电路    我不确定需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  网上用的是I/V有源变换  我测的是电压电压就变换成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输入是电流。

但是我要测的是电压  所以想知道转换公式   而且  后面转换成电流  我就不知道转换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一个信号调理电路    我不确定需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  网上用的是I/V有源变换  我测的是电压电压 ...

可以用电压到电压的调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压到电压的调理电路

可以推荐一些么    拜托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压到电压的调理电路

大神    我这个思路可以么    不过我一直不知道我的采样电路应该放在那里     而且有人跟我说   AD芯片里有自带的采样模块 所以不需要采样电路和采样保持 而且放大模块用LM358进行放大可以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这个思路可以么    不过我一直不知道我的采样电路应该放在那里     而且有人跟我说   AD芯片里 ...

图上不来   我打字吧
  • 电压调理
  • 电压比较
  • 放大
  • 采样
  • 采样保持
  • A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这个思路可以么    不过我一直不知道我的采样电路应该放在那里     而且有人跟我说   AD芯片里 ...

你的输入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
如果是电压,是多大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
如果是电压,是多大范围?

输入 是 电压  0~20V   分辨率2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 是 电压  0~20V   分辨率20MV

直接用一个运算放大器把电压信号调理到mcu的adc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adc采样就可以啊
mcu带的adc要10位或10位以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运算放大器把电压信号调理到mcu的adc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adc采样就可以啊
mcu带的adc要10位或 ...

意思是AD芯片前不需要采样电路和采样保持电路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AD芯片前不需要采样电路和采样保持电路是么

现在的mcu集成度高了,一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外围电路了。
如果是采样峰值,也完全可以用软件+adc采样来实现。当然,也要看信号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mcu集成度高了,一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外围电路了。
如果是采样峰值,也完全可以用软件+adc采样来实 ...

我前面的的调理电路用比例运算电路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mcu集成度高了,一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外围电路了。
如果是采样峰值,也完全可以用软件+adc采样来实 ...

我测的模拟电压量真的不需要采样保持电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模拟电压量真的不需要采样保持电路么、

用外部adc芯片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部adc芯片需要的

大神    现在有了个新问题    我 分辨率20MV怎么办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部adc芯片需要的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