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第一次使用XTR115,请教下这样4~20mA的隔离变送器还是否可行

楼主(2016-07-03):
第一次使用XTR115,参考了论坛里好多兄弟的原理图,附件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图,请教大牛们帮忙看下是否有问题。
由于单板只有5V输入,先隔离转换出15V,后又通过稳压管转出5V给光耦和缓冲器供电,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1 共地问题,现在整板光耦隔离后面都是共一个AGND,这样是否有问题,如何隔离开来;
2 光耦和缓冲器都用的变送器15V的电流,这样会不会导致最后输出达不到最低4ma的输出。

网友A:
首先支持一下楼主。
作为交流和探讨的图纸,上面加了标注和说明文字,便于大家理解,这点做得很好。
回答问题:
1. 共地问题。确实是有问题的。从 XTR115 的内部电路看,Iret 引脚和负载电阻的任意一端都不能相连成地。所以 XTR115 部分的电路是错误的。
2. 这个问题是你的电源设计要考虑的问题,15V 电源该提供最大多少功率。根据这个最大功率(电流)需求来选择和设计电源。
题外话, XTR115 用在信号传输中,通常是传递模拟量信号的。但是从楼主的电路看,这里要传输的是个数字量,由于数字量容差大,抗干扰能力强,无需使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的。

网友B:
首先我这说一点的,你这个带了隔离的,一定要注意GND与AGND应用的场合的。

网友B:
按照你现在的用法的,最后的结果肯定会有问题的,这个我用过电源隔离的,有切身感受的。

网友B: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的就是将GND与AGND采用磁珠的连接到一块的,这个办法的我到还没用过的,你可以试下的。

网友B:
我用带隔离的电源模块的话就会严格的将隔离前后的电源及相应的地区分开的。

网友B: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信号的传输部分的非常重要的,隔离前后的部分也需要采用光耦或者其他的隔离措施的做下隔离处理的。

网友C:
楼上的建议焊好的,我也参考下的。

网友C:
至于XLR115的原理图设计的可以参考其文档中的标准图的。

网友D:
这个电源隔离的问题的楼上几位说的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支持一下楼主。
作为交流和探讨的图纸,上面加了标注和说明文字,便于大家理解,这点做得很好。
回答问 ...

最近一直在出差,所以也没过来回复大家。
谢谢您的指导,由于对端是4~20ma,所以也没办法,只能用单片机的输出去驱动4~20ma输出。

像楼下的哥们说的将Iret和传输地用磁珠隔开有用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实现两路4~20ma,用两片XTR115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现在的用法的,最后的结果肯定会有问题的,这个我用过电源隔离的,有切身感受的。 ...

谢谢您的指导。

后来是通过完全隔离的方法解决的吗,也就是说光耦前的地,Iret以及传输地三个地都要完全隔离是吧?

我准备再用个5V转5V的隔离电源,再加上磁珠作为备用设计验证下。

也问了楼上的大牛,如果想实现两路4~20ma的电路,用两片XTR115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信号的传输部分的非常重要的,隔离前后的部分也需要采用光耦或者其他的隔离措施的做下 ...

隔离前后的部分你指的是4~20ma与外面也用线性光耦做模拟隔离吗

网友A:
磁珠隔开, 在这里不可行. 磁珠和电感可以隔开两边的噪声, 但不是电气隔离, 直流上的通路的.
而这里直流上就不是通路的

如果想实现两路4~20ma的电路,用两片XTR115当然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