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在KEIL 编译中选什么型号!

楼主(2016-07-04):
编好的程序,在ICP下载器和调试的PCB板相连的时候是能跑的,但和ICP下载器断开后,但实际应用的情况供电,跑的是另外一个程序,感觉是没有把最新的程序下载到PCB板上,请问这个芯片的下载到PCB要怎么样操作呢,有什么要注意事项嘛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需要安装一下官方提供的支持插件吧,然后包含他的头文件。

网友:
生成的有HEX文件没,如果有,最好找这个芯片的专用的编程器烧录

网友B:
说得那么神奇,读出里面的程序对比看下怎么回事

网友C(2016-08-03):
www点nuvoton点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520111108110846
下载后安装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