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欢迎大家听TI丁老师《电源基础知识讲座》!

楼主(2016-07-04):
本课程从最基础的电源知识开始,介绍了电源的组成,各类AC,DC转换器以及最基础的电源控制理论。

电源的基本认识:http://edu.21ic.com/Tech/video/id/631
电源的组件:http://edu.21ic.com/Tech/video/id/632
各类电源转换器:http://edu.21ic.com/Tech/video/id/633
电源的控制理论:http://edu.21ic.com/Tech/video/id/634

网友A(2017-07-13):
     电源管理控制的时候必须用硬连线实现电压监控阈值和时序控制,但这些都可能会随着ASIC技术指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如果需求发生改变,那么PCB(印制电路板)必须进行修改,这显然会影响开发进度和成本。另外,某些特定器件的电源电压技术指标可能会在开发过程中有所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中心电源系统管理器来说,易于调整电源的方法将会是非常有用的。事实上,对这种系统的电压轨进行监控、时序控制和调节时,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