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实现定时任务的三种方法。

楼主(2016-07-04):
在应用里经常都有用到在后台跑定时任务的需求。举个例子,比如需要在服务后台跑一个定时任务来进行垃圾回收(译者注:个人觉得用定时任务来跑垃圾回收不是很好的例子,从译者接触到的项目来看,比较常见的是用定时任务来进行非实时计算,清除临时数据、文件等)。

在本文里,我会给大家介绍3种不同的实现方法:

    普通thread实现
    TimerTask实现
    ScheduledExecutorService实现

普通thread

这是最常见的,创建一个thread,然后让它在while循环里一直运行着,通过sleep方法来达到定时任务的效果。这样可以快速简单的实现,代码如下:

public class Task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run in a second
  final long timeInterval = 1000;
  Runnable runnable = new Runnable() {
  public void run() {
    while (true) {
      // ------- code for task to run
      System.out.println("Hello !!");
      // ------- ends here
      try {
       Thread.sleep(timeInterval);
      } catch (Interrupted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
  Thread thread = new Thread(runnable);
  thread.start();
  }
}

用Timer和TimerTask

上面的实现是非常快速简便的,但它也缺少一些功能。

用Timer和TimerTask的话与上述方法相比有如下好处:

    当启动和去取消任务时可以控制
    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可以指定你想要的delay时间

在实现时,Timer类可以调度任务,TimerTask则是通过在run()方法里实现具体任务。

Timer实例可以调度多任务,它是线程安全的。

当Timer的构造器被调用时,它创建了一个线程,这个线程可以用来调度任务。

下面是代码:

import java.util.Timer;
import java.util.TimerTask;
public class Task2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imerTask task = new TimerTask()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 task to run goes here
        System.out.println("Hello !!!");
      }
    };
    Timer timer = new Timer();
    long delay = 0;
    long intevalPeriod = 1 * 1000;
    // schedules the task to be run in an interval
    timer.scheduleAtFixedRate(task, delay,
                                intevalPeriod);
  } // end of main
}

这些类从JDK 1.3开始存在。
ScheduledExecutorService

ScheduledExecutorService是从Java SE 5的java.util.concurrent里,做为并发工具类被引进的,这是最理想的定时任务实现方式。
相比于上两个方法,它有以下好处:

    相比于Timer的单线程,它是通过线程池的方式来执行任务的
    可以很灵活的去设定第一次执行任务delay时间
    提供了良好的约定,以便设定执行的时间间隔

下面是实现代码,我们通过ScheduledExecutorService#scheduleAtFixedRate展示这个例子,通过代码里参数的控制,首次执行加了delay时间。

import java.util.concurrent.Executors;
import java.util.concurrent.ScheduledExecutorService;
import java.util.concurrent.TimeUnit;
public class Task3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Runnable runnable = new Runnable() {
      public void run() {
        // task to run goes here
        System.out.println("Hello !!");
      }
    };
    ScheduledExecutorService service = Executors
                    .newSingleThreadScheduledExecutor();
    service.scheduleAtFixedRate(runnable, 0, 1, TimeUnit.SECOND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很高调,思想很实用

最近有在弄java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