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检查过程中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6-07-04):
      连接器是一种使导体与适当的配对元件连接,实现电路接通和断开的电子元件。为了确保连接器的正常工作,连接器在一定使用周期内进行安全检查非常重要,连接器检查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对连接器的检查,必须在点火开关关闭的状态下进行,否则会因电流自感或短路而烧坏有关电器元件。

    2、在拆下导线连接器时,要仔细观察连接器的连接方式;首先要在松开锁紧弹簧或按下锁扣的情况下才能将连接器拆开,切忌不可强拉硬拽。装复时,应按相反的方式将连接器插到底并锁止。

    3、某些防水型的导线连接器拆下检测时,应注意小心取下皮套,防止将皮套搞坏,而影响防水效果;在复装时,一定要将防水套装到位。否则,可能因水进入连接器而导致电路故障。

    4、在用万用表检查连接器时,表棒插入时不可对金属端子用力过大,以防其变形而引起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