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90应用

楼主(2016-07-04):
请问下MAX3490能不能用在半双工模式下?
能不能同时接422和485接口,422时候用ABYZ,485时候用AB?

网友A:
不能半双工,不能同时422/485接口,因为输出不能使能,输出会一直占用总线;
用3491能实现一部分功能,有使能控制;

网友B:
MAX3490不能用在半双工模式下,只有MAX3491可以用在半双工模式下。但不能同时接全双工四线的485总线和半双工二线的485总线,二者只能选其一。
很多人往往都误认为RS‐422 串行接口是RS‐485 串行接口的全双工版本,实际上,它们
在电器特性上存在着不少差异,共模电压范围和接收器输入电阻不同使得该两个标准适用于
不同的应用领域。RS‐485 串行接口的驱动器可用于RS‐422 串行接口的应用中,因为RS‐485
串行接口满足所有的RS‐422 串行接口性能参数,反之则不能成立。对于RS‐485 串行接口的
驱动器,共模电压的输出范围是‐7V 和+12V 之间;对于RS‐422 串行接口的驱动器,该项性
能指标仅有±7V。RS‐422 串行接口接收器的最小输入电阻是4KΩ;而RS‐485 串行接口接收
器的最小输入电阻则是12K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3490能用在半双工模式下。但不能同时接全双工四线的485总线和半双工二线的485总线,二者只能选其一。
很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用法是不同时用全双工和半双工,只是用3490引出两种接法,通过0欧电阻来切换,比如用全双工422的时候,ABYZ都接,用半双工485的时候,A和Z用0欧电阻接一起,B和Y用0欧电阻接一起,这样可以不?
这个接法我之前在哪看过,现在找不到了,当时也没认真学习,真是残酷~
另外,3490用半双工485的时候,没有控制端,怎么区分发送和接受呢?
期待你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3490能用在半双工模式下。但不能同时接全双工四线的485总线和半双工二线的485总线,二者只能选其一。
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3490能用在半双工模式下。但不能同时接全双工四线的485总线和半双工二线的485总线,二者只能选其一。
很 ...

http://pan.baidu.com/s/1qXMC2ug
这个是 我画的图,麻烦你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半双工,不能同时422/485接口,因为输出不能使能,输出会一直占用总线;
用3491能实现一部分功能,有使 ...

3491是不是可以同时接422和485,但不能同时用,只能二选一?
另外,我感觉3491封装大了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qXMC2ug
这个是 我画的图,麻烦你帮我看看,谢谢

我搞错了。max3490没有控制脚不能用于半双工的485总线。但max3491可以。你5楼电路max3490改成max3491. 其控制脚RE,DE接MCU进行控制,这样就没问题。

网友C(2024-05-16):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用法是不同时用全双工和半双工,只是用3490引出两种接法,通过0欧电阻来切换,比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1.MCU发送,PC只接收。MCU发送数据的同时MCU会收到第一个数据(PC上位机能正常接收数据),比如:MCU发送 01 02 03 ,MCU会自动收到01;MCU发送02 03 04,MCU会收到02;通过示波器查找,收到数据的波形来自MAX3490的ROB引脚。
2.MCU不发送,PC的上位机发送。此时MAX芯片的ROB引脚没有波形进入MCU,也就是说这个MAX芯片没把数据发给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