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控制可控硅进行单相异步电机调速 电机抖动

楼主(2016-07-04):
用PWM控制可控硅进行单相异步电机调速 PWM占空比在50%-80%之间的时候,电机抖动,在硬件上如何才能消除抖动,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采用检测过零点,延时导通的方式进行控制,波形就不是完整的正弦波。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过零点检测不准确,或者软件处理不及时,都会造成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过零点检测不准确,或者软件处理不及时,都会造成抖动。 ...

现在是同一块线路板,不同的功率的电机情况不同。软件处理上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B:
你这个是过零检测,延时一定时间,触发可控硅导通。
这个和PWM无关,只要一个一定宽度的脉冲就可以了,为何有PWM在50-80%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过零检测,延时一定时间,触发可控硅导通。
这个和PWM无关,只要一个一定宽度的脉冲就可以了,为何 ...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是用延时导通的方式来调速了,现在就是个调速风扇。

网友C:
怎么样个抖法

网友D:
斩波还是掉波?可以换一种调速方式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同一块线路板,不同的功率的电机情况不同。软件处理上还要注意什么
...

你先弄个灯泡做负载,调节占空比,看看灯泡会不会闪,会闪就是你程序没做好。
一般过零信号要接在中断引脚上吧,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以免被其它中断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斩波还是掉波?可以换一种调速方式试试。

换什么类型的方式?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弄个灯泡做负载,调节占空比,看看灯泡会不会闪,会闪就是你程序没做好。
一般过零信号要接在中断引 ...

控制灯泡是正常的,可以均匀调节灯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什么类型的方式?求赐教

你现在是斩波控制?那就换掉波啊,比如80%占空比,那就导通4个周期后下一个周期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是斩波控制?那就换掉波啊,比如80%占空比,那就导通4个周期后下一个周期不导通。 ...

嗯,好思路,之前没有考虑过。。。

网友E:
没用。这种电机不能这样调速,尤其是中低速区间。
要不然直流风扇就不会那么贵了(现有的落地扇加个几块钱的可控硅调速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是斩波控制?那就换掉波啊,比如80%占空比,那就导通4个周期后下一个周期不导通。 ...

控制电机可以这么搞?又不是控制加热

网友F:
很多简陋的单相电机就是这么调速的,不过与变频器相比,调节的不是频率,而是滑差,即降低电机扭矩来实现调速。在低速段,扭矩非常非常非常小。不像变频器,变频器低速段还可以扭矩提升。
电机抖一般都是过零检测的问题。那部分电路才是关键。
带灯泡稳定不能说明什么,灯泡不是感性负载,感性负载干扰很大的。另外,可控硅1,3脚之间要并联一个电阻,防止误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机可以这么搞?又不是控制加热

见谅啊,没搞过异步电机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简陋的单相电机就是这么调速的,不过与变频器相比,调节的不是频率,而是滑差,即降低电机扭矩来实现调 ...

1脚与3脚之间加一个电阻防止误触发,为什么能防止误触发?加多大阻值的电阻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这种电机不能这样调速,尤其是中低速区间。
要不然直流风扇就不会那么贵了(现有的落地扇加个几块钱 ...

据您所知应该选用哪种方式更好一些,求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据您所知应该选用哪种方式更好一些,求赐教

变频器

楼主:
这个我知道。。。

网友G:
异步电机靠正弦波移相形成旋转磁场,你的电路触发条件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异步电机靠正弦波移相形成旋转磁场,你的电路触发条件怎样?

没太听明白,我这边检测到过零点,延时触发

网友F:
引用 楼主:
1脚与3脚之间加一个电阻防止误触发,为什么能防止误触发?加多大阻值的电阻合适? ...

我们知道,可控硅相当于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非常大,只需要非常小的电流(nA-uA级)即可触发导通,
所以要并联一个电阻,阻值大概在100欧左右。这样,需要大概7mA的电流才能触发,稳定性大大提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太听明白,我这边检测到过零点,延时触发

估计你是依靠控制电机通电的连续周波数(所以要过零触发)调速,相当于(预计)转速高了以后给电机断电,这种方式只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不知具体电路,我的理解是PWN基本频率不要太高,因为电机不是阻性,主要程感性,虽然断电还是有感应电动势,这些能力需要消耗。

网友H(2016-09-21):
不应该采用传统的可控硅调功的,斩波调功会导致正弦波波形不完整,电流突变,低速时电机感性负载抖动,发热,烧毁,
PWM在交流异步电机的调功上不是这么做的。应该采用高速PWM方波(例如20Khz)控制MOS管高速开关被控制电机。
这样,相当于作为载波的方波高速开关,通过占空比调功,正弦波作为包络,由于电机感性负载的储能特性,电流上没有突变,
此时调速就是稳定的。传统的配合过零检测的可控硅斩波调功更适合容性负载,例如空调的PG电机调功。

楼主(2016-12-13):
引用 网友H:
不应该采用传统的可控硅调功的,斩波调功会导致正弦波波形不完整,电流突变,低速时电机感性负载抖动,发热 ...

对,传统的可控硅调功方式,的确会如您所说,存在发热抖动的情况。所以以后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案选择。

网友I:
这电路用来调速会有很大隐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