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伺服电机的控制,速度可调又能精确定位。

楼主(2016-07-04):
      遇到一个项目,可随时手动调节速度和方向。(类似一个电位器)并且,可设置虚拟的限位点,在虚拟限位点处可以精确停止。

       采用PWM和DIR的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自己做了加速度曲线。上面说的第一个功能手动控制速度,来回运动的功能,没问题了。
可是设置虚拟限位点的功能一直没有好的实现方式。在论坛学习后,用定时器发送脉冲,在定时器中断中计数的方式,来计算步数。
暂且不考虑丢脉冲的问题。由于在到达虚拟限位点之前是手动操作运动,减速的位置不确定(和手动操作的速度有关)。
现在处理起来有各种问题,在网上查询,发现大多都是,电机做一个循环往复的动作,比如从a点精确运动到b点,
这样感觉也不难。可是在a点到b点运动过程中,随时修改电机速度,又能精确停在b点,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案,请问哪位做过类似的项目,
请帮忙指点,谢谢啦

楼主:
这么冷清,木有大神么

网友A:
那就时刻记住当前的坐标,哪怕手动点动的过程中也有加减速或者速度较低吧,否则也没法及时停止

网友B(2017-11-23):
继续需求帮助以求突破

网友C:
我们团队自主研发出了压电马达,再主自研发出了压电马达驱动器和控制器。

现在可以通过USB直接发数据包控制平台自由移动。使用非常简单,不需要复杂的编程。

整套设备全是自主研发,技术支持绝对到位,价格非常有优势。

成功应用于:光纤生产加工设备、生物显微镜、IC封装、超高精度机床等行业。

平台行程可以订制,我们现在也做了多种常用行程的平台

最小运动步距:50nm(还可以更高,看用什么光栅尺)
最高运动速度:50mm/s

用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和合作。

谢谢!!

QQ:188054120

网友D(2018-01-11):
其实在原有实现控制的基础上,你只需做手动调整的数据插入操作就行了。比如我做的,丝杠限位保护,丝杠正常控制并运行的情况下,只要触动限位开关,丝杠控制立即响应停车程序[这个停车距离可由你自行设定],并且在停车后,做一个反向运行[距离自行设定],以使丝杠退出限位点。

网友E(2018-02-24):
需要编码器参与 FO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