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M335X和sn65lvds93如何接线,rgb565转lvds

楼主(2016-07-04):
AM335C的LCD TTL转为lvds如何接线,工作在RGB565模式,arm335x和sn65lvds93转为lvds,一直不明白R[7:3] 是对应接到sn65lvds93的 D4 D3 D2 D1 D0 ,剩下的D5 D27 D6接地, 还是 接到 D5 D27 D6 D4 D3,剩下的D2 D1 D0接地。      求教

网友A(2016-09-04):
做充电桩计费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充电桩计费单元?

车载用的

网友A:
am335x做车载,行不行......应该用imx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335x做车载,行不行......应该用imx6吧......

A8够了

网友A:
我了解的都是用imx6的,用335的,你是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的都是用imx6的,用335的,你是第一个......

客户指定的还必须跑win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指定的还必须跑winCE

估计你们的客户不会linux,只会windows下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