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会用示波器,必须会做示波器

楼主(2016-07-04):
一直对示波器的波形显示原理很困惑,不知道示波器的各种旋钮的控制作用,尤其是触发电平。
其实懂的来示波器的原理,就很简单了

1. 准备或制造电子枪、荧光屏、元器件
2. 设想:X、Y是相互垂直的两个偏转场,Y偏转是信号源,Z是加速电子的

3. 改进:
   X将电子偏转到头时,然后电场清0。让荧光屏接着画出跟上一次同样的波形(从而由于视觉效应,人眼看到稳定的波形)。
要做到这一步, X偏转电场清0后,直到Y信号源达到某一电平(叫做触发电平),才加上X偏转电压。从而,每一次X偏转周期,看到的是相同的波形

会做示波器了后,使用就简单了
1. 改变Z电场可以调节波形亮度。 ???疑问:不知聚焦(FOCUS)是不是对应这里,好像不是
2. 改变Y电场(与信号源线性放大或缩小)调节电压灵敏度(VOLT/DIV)
3. 改变X电场可以调节时间灵敏度(TIME/DIV)
4. 改变触发电平,可以让波形相位稳定

有说的不对的,或者需要补充的,还请指正

网友A:
1. 改变Z电场可以调节波形亮度。 ???疑问:不知聚焦(FOCUS)是不是对应这里,好像不是
改变屏幕亮度是靠改变阴极发射的电子束电流大小,有专门的一个电极用来控制电子束流大小,在示波管中叫做栅极,对阴极往往是负电位。至于聚焦,则是靠改变另一个电极的电位,通常此电极称为聚焦极,对阴极往往是数百伏正电位。

网友B:
现在科技发展了,还是改用单片机来模拟吧,AD采集,行列扫描。

网友C:
现在的新示波器都不再用示波管理吧?

网友D:
公兔子与母兔子打算要生一窝小兔子,请问它们需要研究染色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兔子与母兔子打算要生一窝小兔子,请问它们需要研究染色体吗?

那是个自然过程,母兔一发情,不生都不行

楼主:
发此贴,就是想说说什么是触发电平

网友E:
“母兔一发情,不生都不行”。这是荷尔蒙关的,不归染色体管。

网友F:
数字示波器的触发有模拟触发和数字触发两种,数字触发在触发时间和触发电平的精度上大大提高。

网友G:
希望楼主先做起来,然后给我们教学。其实我也想玩CRT,不是做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