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通过ADC测内部温度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
* $Revision: 5 $
* $Date: 14/01/28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051 Series ADC Interface Controller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define VBG                                                        1.20
#define Offset                                        724
#define Gain                                                -1.75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ContScanModeTest(void);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100, ADC clock is 22.1184/100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10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AdcContScanModeTest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ADC continuous scan mode test.                                                                        */
/*---------------------------------------------------------------------------------------------------------*/
void AdcContScanModeTest()
{
    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
                double Vref;
                double TempData;

    printf("+----------------------------------------------------------------------+\n");
    printf("|                 ADC for temperature sensor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In this test, software will get value from temperature sensor.\n");

                /* Enable Tempreture Sensor function */
                SYS->TEMPCR = SYS_TEMPCR_VTEMP_EN_Msk;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continuous scan,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7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CONTINUOUS, 0x80);

                /* Configure the analog input source of channel 7 */
                ADC_CONFIG_CH7(ADC, ADC_ADCHER_PRESEL_INT_BANDGAP);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while(1)
    {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op A/D conversion */
                                        ADC_STOP_CONV(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alculate Vref by using conversion result of VBG */
                                        /* ConversionData = VBG * 4096 / Vref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7);
                                        Vref = VBG * 4096 / (double)i32ConversionData;

                                        /* Delay */
                                        CLK_SysTickDelay(500000);

                                        /* Configure the analog input source of channel 7 */
                                        ADC_CONFIG_CH7(ADC, ADC_ADCHER_PRESEL_INT_TEMPERATURE_SENSOR);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op A/D conversion */
                                        ADC_STOP_CONV(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alculate value from temperature sensor */
                                        /* ConversionData = Vtemp(V) * 4096 / Vref    */
                                        /* Vtemp(mV) = Gain * Temperature + Offset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7);
                                        TempData = (((double)i32ConversionData * Vref / 4096) * 1000 - Offset) / Gain;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d: 0x%X (%.2f oC)\n", 7, i32ConversionData, TempData);

                                        /* Delay */
                                        CLK_SysTickDelay(500000);

                                        /* Configure the analog input source of channel 7 */
                                        ADC_CONFIG_CH7(ADC, ADC_ADCHER_PRESEL_INT_BANDGAP);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n", SystemCoreClock);

    /* Continuous scan mode test */
    AdcContScanModeTest();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2016-07-04):
这次跟大家分享,如何去得到M051内嵌Temperature Sensor的值。首先使用ADC7转换Band-gap的电
压值 ,再 利用 Band-gap 定值 反推 出 ADC的 参考 电压 。求 出参 考电 压后 ,接 着使 用 ADC7 转换
Temperature Sensor探测的值,并反推出电压值。最后使用转换公式如下,就能够得到Temperature的
值。
Vtemp (mV) = Gain (mV/℃) x Temperature (℃) + Offset (mV),

网友A:
这路adc是不是专门连接到了内部的温度传感器上了啊

网友B:
重要的是操作方法,然后才可以找对库函数,和正确的执行顺序。

网友C:
这路ADC是专门测内部温度的。所以很方便

网友D:
关键点在这配置上。
  /* Configure the analog input source of channel 7 */
                                        ADC_CONFIG_CH7(ADC, ADC_ADCHER_PRESEL_INT_TEMPERATURE_SENSOR);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op A/D conversion */
                                        ADC_STOP_CONV(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alculate value from temperature sensor */
                                        /* ConversionData = Vtemp(V) * 4096 / Vref    */
                                        /* Vtemp(mV) = Gain * Temperature + Offset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7);
                                        TempData = (((double)i32ConversionData * Vref / 4096) * 1000 - Offset) / Gain;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d: 0x%X (%.2f oC)\n", 7, i32ConversionData, TempData);

网友E:
ADC_CONFIG_CH7(ADC, ADC_ADCHER_PRESEL_INT_TEMPERATURE_SENSOR);
头文件已经定义好了,测量内部的宏。

网友F:
这个操作应该不是这么复杂,如果共用其他的ADC的话,可以轮番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