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CCS3.3窗口设置?

楼主(2016-07-04):
请问一下怎样把CCS3.3的文件窗口修改为并排的形式,而不是叠加窗口?

楼主:
把上面的叠层窗口,改成下面那样的并排窗口?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跟你的软件版本的有关系的,首先确定下可不可以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