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使用内部RC,主频能达到72M吗?

楼主(2016-07-04):
看系统框图发现内部8M时钟被2分频了,这样导致最高时钟达不到72M了。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改下倍频系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倍频系数就可以了

看了最大的倍频系数是16,内部RC频率被2分频后需要18倍才可以啊。怎么破?

楼主:
当HSI被用于作为PLL时钟的输入时,系统时钟的最大频率不得超过64MHz。

这是datasheet上说的,看来是没解了。

网友B:
你说对了,手册有说明,不要乱来

网友C:
很遗憾的告诉不能的!内部时钟是到达不了72M的,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调试程序,并且打的板子上又没有外接晶振的话,你可以通过在OSC_IN 脚加上8M频率,达到72M

网友D:
RC是不是最高只能到48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