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锁相倍频实际测试出不来没信号

楼主(2016-07-04):
proteus仿真已经通过了,可实际测试的时候给一方波信号输出根本没反应,求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路连接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连接有误。

具体能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连接有误。

电路连接我反复检查都没错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连接我反复检查都没错误啊

不用面包板。直接PCB,焊接元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面包板。直接PCB,焊接元件试一试。

PCB和简单的焊接都做过,出不来信号才单独用面包板接的,哭了

网友B:
芯片可能有问题,或者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可能有问题,或者假货。

立创上边买的,还能是假货吗

网友C:
慢慢来,看看参数对不对

网友D:
是啊,好多原理图是没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学生按图接线,由于图中未标出电源端,因此跟着没接上。

电源是接了的,可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看看参数对不对

参数仿真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好多原理图是没画电源。

实际是接了的,AD都画上了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节点电平是否正确,这种情况一是芯片不对,另外就是连接的线路有问题,肯定有哪地方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节点电平是否正确,这种情况一是芯片不对,另外就是连接的线路有问题,肯定有哪地方连错了。 ...

谢谢。万用表测量芯片的供电电平都正常,连线确保好几遍无误,是不就剩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D:
建议你再多看看芯片手册,是不是C1、R1......这些电阻电容的值选的不对,像C1在5V要大于100pF之类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再多看看芯片手册,是不是C1、R1......这些电阻电容的值选的不对,像C1在5V要大于100pF之类的参数。 ...

太谢谢了!已经解决,C1值选的太大了,重选102波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