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这个运放的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2016-07-04):
下面是我对这个运放的推倒。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809497\QQ\WinTemp\RichOle\B6[1~T4B)0~Z44SHWLUP7~7.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809497\QQ\WinTemp\RichOle\B6[1~T4B)0~Z44SHWLUP7~7.png

WMWZ`)K8P35A8Q7DDK~S9%Q.png (31.5 KB )

运放电路

运放电路

B6[1~T4B)0~Z44SHWLUP7~7.png (22.6 KB )

推倒过程

推倒过程

楼主:
粘过来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的图是对应的运放和推倒过程,想问问大家我这个推倒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愿意聊聊这个

楼主:
太简单了,大家都觉得没意思啊

网友A:
你的推导是正确的,不过熟悉的话没必要这么推导计算,但刚开始推导验证还是很值得鼓励的!!!把功能弄清楚,分解为典型电路,就很好理解了!!!比如这电路一看,R5是取样电阻,然后u1b构成差分放大电路,u1d为跟随电路形成参考电压,U1A又是一个差分电路,U1C为正向放大电路,可以看出整个电路为测量某电流信号的调理电路。但其中为什么要这么搭建,你可以好好考虑下,对你可能更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推导是正确的,不过熟悉的话没必要这么推导计算,但刚开始推导验证还是很值得鼓励的!!!把功能弄清楚 ...

谢谢,这个东西那天计算过程中算错了,算了好几次。看到你的回答我就知道高手怎么看了。里面的运放我也是不太清楚为啥这么做。如果您知道最好告诉一下,万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