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关于STM32F1驱动12864液晶,单行反白显示问题

楼主(2016-07-04):
反白程序如下:
u8 const Lcd_Con_X_Y[4][2]={{0x80,0x80},{0x80,0x90},{0x88,0x80},{0x88,0x90}};

void con_disp (unsigned int line,unsigned int enable)
{
  u8 i,j;
  for(j=0;j<16;j++)
  {
    for(i=0;i<8;i++)
    {
              Write_LCD_Command(0x36);
              Write_LCD_Command(Lcd_Con_X_Y[line][1]+j);
              Write_LCD_Command(Lcd_Con_X_Y[line][0]+i);
              Write_LCD_Command(0x30);
                if(enable==1)
                {
                      Write_LCD_Data(0xff);
                      Write_LCD_Data(0xff);
                }
                else
                {
                      Write_LCD_Data(0x00);
                      Write_LCD_Data(0x00);
                }
    }
  }
        Write_LCD_Command(0x36);
        Write_LCD_Command(0x30);
}

void con_disp8(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direction)
{
        u8 j;
          for(j=0;j<16;j++)
          {
              Write_LCD_Command(0x36);
              Write_LCD_Command(y+j);
              Write_LCD_Command(x);
              Write_LCD_Command(0x30);
                if(direction==1)
                {
                        Write_LCD_Data(0x00);
                      Write_LCD_Data(0xFF);
                }
                else
                {
                        Write_LCD_Data(0xFF);
                      Write_LCD_Data(0x00);
                }
  }
          Write_LCD_Command(0x36);
        Write_LCD_Command(0x30);

}

抄的网友的单行反白和单个字符反白,均无**常显示,求教各位论坛高手!

网友A:
是不是背光没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背光没调好呢

不是的,已经搞定咯。加了清除画图去ram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