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串口DMA的问题

楼主(2016-07-04):
各位大神好,我在使用串口DMA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下面是问题描述:
int main()
{
   init();
   while(1)
  {
        Send_Data(0x01);
        Send_Data(0x02);
        Send_Data(0x03);
        Send_Data(0x04);
        Send_Data(0x05);
        Send_Data(0x06);
        Send_Data(0x07);
        Send_Data(0x08);
        Send_Data(0x09);
        Send_Data(0x0a);
        Send_Data(0x0b);
        Send_Data(0x0c);
        Send_Data(0x0d);
        Send_Data(0x0e);
        Send_Data(0x0f);
        delay_ms (500);
  }
}
但是打印出来是这样的
0x01跑到最后了

相关函数:
unsigned char Trans_Done =1;
unsigned char Tx_Tmp[100]={0};
unsigned char Tx_Buffer[100]={0};
unsigned char * pEnd_s = Tx_Tmp;
unsigned char * pEnd   = Tx_Buffer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pEnd_s = data;
    pEnd_s ++;

    if (Trans_Done!=0)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size = 0;
        size =(unsigned int)pEnd_s-(unsigned int)Tx_Tmp;
        Trans_Done=0;
        DMA1_Channel4->CNDTR = size;
        for (i=0;i<size;i++)
        {
            *(Tx_Buffer+i)=*(Tx_Tmp+i);
        }
        pEnd_s =Tx_Tmp;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
}
中断:
void DMA1_Channel4_5_IRQHandler(void)
{
    DMA_ClearITPendingBit (DMA1_IT_TC4);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Trans_Done=1;
}

楼主:
纠结一天了,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逻辑上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对的,你的程序Send_Data时不就是判断DMA如果没有完成,就只往Tx_Tmp中写数据么?
假设DMA正在传输,那最有可能在哪个时候完成传输呢?应该是在delay_ms (500)时吧,也就相当于delay之前的数据都会写到Tx_Tmp中,delay之后DMA已经完成,Trans_Done也被赋值为1,所以当再调用 Send_Data(0x01)时会将0x1写到buffer中,并再次写硬件发起DMA传输,0x01不就应该是在最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对的,你的程序Send_Data时不就是判断DMA如果没有完成,就只往Tx_Tmp中写数据么?
...

膜拜大神

网友B:
逻辑上有点复杂;
可以先把一串数据先放到缓冲区,再启动DMA一起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