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过大,怎么办?

楼主(2016-07-04):
三相四线制,不过不是三相四线负载,每个负载都是单相的,大概在2kW左右。
负载使用可控硅导通角控制,3个可控硅导通角理论上完全一样。
问题是,可控硅导通时,零线电流飙升。图片是测得的A相在可控硅工作时的波形。
这个算是谐波?

网友A:
三相负载分配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负载分配不平衡

与谐波无关?

xwj
与谐波无关。去仔细看我10楼的回帖。

网友B:
三相四线制,为什么不三相四线负载呢,自寻烦恼。

网友C:
三相不平衡

xwj
平衡也会一样,去看我10楼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制,为什么不三相四线负载呢,自寻烦恼。

这个电是整个系统的电,设备用电。
里面免不了单相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不平衡

与谐波无关?

网友D:
每相之间有干扰 你在可控硅后面加个450VCBB10UF电容试试

网友E:
三相电流都是流过零线的,电流不大才奇怪了。

网友F:
你这种情况,零线当然会有大电流波动。 只能加粗零线。

三相负载完全对称时,,假如没有可控硅,A相进入的电流刚好可以在BC相上合成返回,完全抵消掉,所有零线上没有电流或者电流很小。

但是串入可控硅后,即使负载完全对称,但是由于可控硅在过零关断后并没有立即导通,而是要延时一定时间才导通,也就破坏了电流回流的路径,所有多余的电流就只能从零线返回了。

也即负载对称且没有可控硅时,中点电位随时都平衡为0(合成矢量=0),零线两端没有电位差,所有没电流;
但是串入可控硅后,可控硅导通前的那段关断时间内是不通的,阻断了这种平衡,从而造成中点瞬时电位不为0(瞬间合成矢量不等于0),零线两端有大电位差,所有当然就有零线电流波峰了;

这个变化点从你一楼波形图中很容易看出,必然是发生在相电压下跌那个瞬间(导通瞬间),而这瞬间之前 本该从这相(比如A相)流过的电流(实际等于BC相回流矢量和)被阻断,而 BC相回流矢量和 电流就只能从零线上回流了。
上面这句你从零线上取两个不同点用示波器查看下电流造成的压降,再和相电压同步查看,就能很明显的 看到的。

网友F:
三相四线制:
接平衡负载时中点电位、零线电流(三相矢量和)等于0。如果是电阻负载,则电流和电压波形完全一样。

下面是引文,再下一贴是分析。
三相系统
  三相电由频率相同、幅度类似的三个AC电压组成。每个ac电压“相位”与另一个ac电压相隔120°(图1)。这可以通过图形方式,使用波形和矢量图(图2)进行表示。
提示:
红黄蓝是三相相线幅值,黑线是零线幅值,黑线=红+黄+蓝
看下图,任意时刻加起来都会等于0哦~不信自己去逐点算算哈~

  图1. 三相电压波形

  图2. 三相电压矢量
  使用三相系统的原因有两个:
  1. 可以使用三个矢量间隔的电压,在马达中产生旋转磁场。从而可以在不需要额外绕组的情况下启动马达。
  2. 三相系统可以连接到负载上,要求的铜缆连接数量(传输损耗)是其它方式的一半。
  我们看看三个单相系统,每个系统为一个负载提供100W的功率(图3)。总负载是3 x 100W = 300W。为提供电力,1安培电流流经6根线,因此有6个单位的损耗。也可以把三个电源连接到一个公共回程上,如图4所示。当每个相位中的负载电流相同时,负载被认为是均衡的。在负载均衡、且三个电流相位彼此位移120°的情况下,任何时点上的电流之和都为零,回程线路中没有电流。

  图3. 三个单相电源 – 6个单位损耗

  图4. 三相电源,均衡负载 – 3个单位损耗

  在三相120°系统中,要求3根线传送功率,而在其它方式下则要求6根线。要求的铜缆数量减少了一半,导线传输损耗也将减半。

  Y形接法或星形接法
  拥有公共连接的三相系统通常如图5的示意图所示,称为“Y形或星形”接法。
  公共点称为中性点。为安全起见,这个点通常在电源上接地。在实践中,负载并不是完美均衡的,要使用第四条“中性”线传送得到的电流。如果本地法规和标准允许,中性导体可能会比三条主导体小得多。

  图5. Y形接法或星形接法 – 三相四线

也就是:
三相四线其实就是把图3三组电源中每组2条线中的一边公共接在了一起,成了图4,再考虑相位同步并且各自相差120度,就画成了图5样子。
由于同步的关系,矢量 和 矢量和符合图一,黑(零线、中点电位)=红黄蓝加起来等于0,请看下一贴。

网友F:
我的分析:(下面的图中都是电流曲线)
1、平衡电流,黑线矢量和(=红加黄加蓝)任意时刻都等于0

2、黑线是和楼主波形图对应的可控硅斩波点

3、可控硅斩波后电流

4、零线合成电流,绿线(=红加黄加蓝),明显不再为0。——因为其他回路关断,这些电流只能从零线上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情况,零线当然会有大电流波动。 只能加粗零线。

三相负载完全对称时,,假如没有可控硅,A相进入的 ...

非常非常感谢XWJ大哥!

网友G:
XWJ说的不错,可惜现在论坛采用的软件系统早已无法对回帖加酷。
可控硅调相会导致谐波的产生,但零线电流与谐波无关,这就是大功率系统为什么不要使用可控硅调相法来调功的原因,不论谐波还是零线电流,都是对电网供电质量的严重破坏。

网友H:
别说晶闸管这样的波形,三相电流含三次五次谐波,在零线上都不能相互抵消,从而使零线电流增大。
楼主不妨画个含三次谐波的三相电流波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XWJ说的不错,可惜现在论坛采用的软件系统早已无法对回帖加酷。
可控硅调相会导致谐波的产生,但零线电流与 ...

这种调功方式确实不是太好,有没有其他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说晶闸管这样的波形,三相电流含三次五次谐波,在零线上都不能相互抵消,从而使零线电流增大。
楼主不妨 ...

三次谐波没有相位差了,就是叠加了。

网友I:
我看到有过零触发的可控硅调功设备,还不接零线,不知道电流怎么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调功方式确实不是太好,有没有其他方式呢?

采用过零触发,类似PWM的方式调功,其控制的最小周期是交流的半个周期。对于惯性较大的被控对象,可以连续通过多个交流周期,再间断合适的交流周期。此法产生的谐波很小,但大幅减小零线电流需要三相同步控制且相负载一致,自己画个图想想,应不难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用过零触发,类似PWM的方式调功,其控制的最小周期是交流的半个周期。对于惯性较大的被控对象,可以连 ...

这个考虑过,有纠结。担心负载响应时间太快。

网友J:
我想问的是 家用电都是220的,几乎没有办法做到负载平衡,,,,现在配送电是3相4线制?  还是啥 3相5线制,其 A B C, N,PE ??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的是 家用电都是220的,几乎没有办法做到负载平衡,,,,现在配送电是3相4线制?  还是啥 ...

配电都是3相4线制,但在民用住宅里,三相是分别给不同区域供电的,当然不能保证相负载相同。入户线的3线制是单相的,包括火线、零线和地线,地线是在建筑内单独布置,本地接地,跟电网入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