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故障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6-07-04):
一、炸机
        炸机是指变频器主功率器件发生爆炸,爆炸会导致许多附属性破坏,损坏许多电子元器件,甚至将变频器结构件融化,是致命性的伤害。炸机是变频器故障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占的故障率比例很大,损失也是最大的,主要损坏的元件是价值昂贵的整流桥和IGBT。造成炸机的原因有很多种:
        1.负载短路,导致IGBT保护不及时。
        2.IGBT驱动不稳定,导致IGBT驱动信号尖峰
        3.电源电压不稳定,导致IBGT驱动端故障
        4.绝缘距离不够,导致高压打火,引起连锁反应
        5.电网瞬间电压尖峰,导致整流桥过压能力不够
        6.导体跌入变频器内部,导致高压打火
        7.整流桥、电容、IGBT等主功率器件损坏。
  这些都可以引起炸机,一般的参数设置失误等软性故障,是不会引起变频器炸裂损坏,如果出现炸裂故障,需要寻找硬件性故障原因点。
        在硬件设备中,整流桥、电容、IGBT是最昂贵的,炸机现象也主要是整流桥、IGBT的损坏。只要不出现炸机,维修成本将大大降低。主回路的测量可以判断是否炸机。
        变频器的主回路端子:
R S T P P+ P- U V W E
        主回路的测量方法:R、S、T是电源输入,U、V、W是输出,上电时千万不能接错。
        1.将数字万用打到二级管档上
        2.红笔接P-,黑笔测量R、S、T、U、V、W
        3.黑笔接P+,红笔测量R、S、T、U、V、W
        4.P+、P-对应的是电解电容的正负极,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测量电容的好换,先用数字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接P+,P-,在接通瞬间万用表会发出滴的一声响(因为电容接通瞬间相当于短路),之后万用表的数值会越变越大,之后显示1(因为充电完毕,电容相当于开路),把表笔反接电容放电,万用表数值由大变为小的某个数值,说明电容没被击穿。
        5.每个端对地测量,看是否有对地短路的现象。
        6.请确定每个端的相互短路现象。
        注:对应半桥RST三相之间的数据不能相差40以上。UVW基本一致 RST
所测量的为整流管的好坏 UVW
所测量的为IGBT续流二极管好坏,一般作为IGBT是否损坏的依据
P+黑笔 AV1系列为0.70V左右 一般都是0.400V左右
AE2、AV2等为0.400V左右 一般都是0.40V左右
P-红笔 AV1系列为0.600V左右 一般都是0.400V左右
AE2、AV2等为0.400V左右 一般都是0.400V左右
二、变频器不显示
        变频器不显示是比较常见的故障,出现变频器不显示的排查顺序为:
        1.请确认输入电源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请先排查电网电压。
        2.请确认P+、P-直流电压是否正常,如直流电压高于200V,则变频器应有显示,如不正常,则排查整流桥是否已损坏。
        3.请确认电源板上发光红色二极管是否亮,如亮,则DC电压已至电源板,如不亮,则可能DC端子插线问题,请重新插拔DC电源端子,也可能启动电阻损坏,请检查启动电阻值是否异常。
        4.确认电源板二级管发光正常后,请确定控制板供电正常,可测量5V,或者24V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可排查键盘板故障,或者电话线故障。如不正常,则可排查电源板故障。
        三、上电继电器不吸合
        上电继电器不吸合排查顺序如下:
        1.直流母线电压不稳定,或电压采用电路故障。一般通过查询D-4直流电压大小来确定。对220V产品,直流电压一般在300V左右,对380V直流电压一般在540V左右。如出现电压异常,请检查采用电路,或元器件损坏等情况。
        2.在D-4电压属正常条件下,基本可断定驱动继电器电路问题,有可能驱动三极管损坏也可能24V电源问题。
四、无法调节频率
        无法调节频率排查顺序如下:
        1.请先确认频率调节的基本参数是否符合当前调节方式
        2.如在确定了调节方式后,仍然无法调节,则可排查此种调节方式故障,比如:电位计损坏,输入VC不稳定,输入CC不稳定等等。
        3.在排除了上述故障后,仍然无**常调速,请确认外部端子是否误导通。
        五、风扇不转
        风扇不转主要从风扇器件本身,或风扇电源控制电路找原因。
        风扇不转有70%是风扇器件已损坏,20%是风扇控制三极管坏。风扇的连续使用时间为2-4年。如:一客户说,他的变频器运行一个小时后,就报警停机。过几分钟后,又可以正常工作,但一个多小时后,又出现故障。经维修后,发现风扇不转,运行一段时间后,过热报警。更换风扇,故障排除。
        六、电机振动
        电机振动可能由缺相引起。有时恢复出厂值可解决问题。在电动机各相绕组完好的情况下,变频器硬件问题缺相一般为驱动电路或模块损坏。在维修前要先检查驱动线是否完好,连接是否牢固。
        七、变频器输出电压问题:
        1.变频器无输出:公共端的IGBT电路的驱动问题,检查与其相关的驱动三极管与稳压管。
        2.变频器输出缺相(俗称缺波头),检查各路驱动光耦HCPL0302,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检测2、3脚之间的电压,正常为0.7左右,检测5和8脚,正常为12V左右。用万用表检测六路驱动电压波形,检查开关电源板的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各种报警,变频器有完善的软件功能,一有异常情况,就马上报警停机。常见的报警有:
        Fu.01-----电网电压过底
        Fu.03-----检查电流传感器,7805、7905,检查电流检测小板
        Fu.04-----电压过高
        Fu.05-----减速中过压,加长减速时间,突然断电
        Fu.08-----欠压 欠压主要原因:
        1.电网电压过低
        2.限流电阻(启动电阻)不能被切换掉,引起正常工作电压过低。
        3.电网中负载突然增加
        Fu.09-----驱动电路或模块损坏,电路中有短路故障
        Fu.12-----过载
        Fu.14-----过热报警。查看工作环境和热敏电阻线。检查风扇有无转动。

活动标题:来 教你如何玩转硬件 学习资料赢打赏!
活动时间:2016.5.9-5.14
新的一周又开始啦!又到忙碌的周一,不要烦心奥,周二 周三 好漫长的到周末来硬件课堂,保证让你在学习储备知识来保持充足的精力的同时,过足够的时间!为此,给大家准备了一大波资料,快来学习赢打赏吧!

活动规则:看【技术大伽资料】学习,截图回帖,赢的免费大伽公开课。
1、每个幸运者只有一次获奖机会,截图个数不限
2、回帖仅管理员和本人可见。
3、加QQ群274251588也可以有机会获得大伽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