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开关电源共模电感感值的选择

楼主(2016-07-04):
各位论坛好友,在项目中遇到一问题,使用的是24V开关电源供电,想滤除开关电源的共模干扰,使用共模电感,不知道如何选取感值。需要考虑什么因素?怎么计算?在实际中如何测量开关电源的共模干扰?谢谢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A:
共模电感,电感量越大越好。
但电感量大,体积成本必定也大(匝数多,铁芯截面积大)。另外,共模电感两绕组之间存在漏感,而漏感对差模电流起作用。
所以,共模电感,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电感量越大越好。
但电感量大,体积成本必定也大(匝数多,铁芯截面积大)。另外,共模电感两绕组 ...

你好,有没有经验值可以参考?我看到别人一个工业控制电路板上24V电源后面跟着一个共模电感,感值为10mh。不知道如何怎么确定的,那我选择50mh会怎样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没有经验值可以参考?我看到别人一个工业控制电路板上24V电源后面跟着一个共模电感,感值为10mh ...

选择共模电感的另一个较重要参数是允许通过多大电流,对你的情况来说,就是你的板子消耗多大直流电流。显然,允许通过较大电流的共模电感用线一定比较粗。反过来说,同样尺寸的骨架,用粗线必定可绕匝数少,也就是电感量小。
你选择电感量50mH,如果该共模电感用线能够承受你所需要的电流,那就比10mH要好,如果50mH共模电感用线不够粗,不能承受你所需要的电流,你只能用更大号的铁芯和骨架绕出50mH电感量,或者用同样的铁芯和骨架但减少匝数,当然电感量也小于50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共模电感的另一个较重要参数是允许通过多大电流,对你的情况来说,就是你的板子消耗多大直流电流。显 ...

我第一次选择,共模电感的感值如何确定感觉很模糊,需要在实践中测试么?测得经验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选择,共模电感的感值如何确定感觉很模糊,需要在实践中测试么?测得经验值。 ...

共模电感用于抑制共模干扰,而共模干扰有多强,是你的应用电磁环境决定的。在你的实验室内工作完全正常,到你的设备应用场合未必工作正常。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用于抑制共模干扰,而共模干扰有多强,是你的应用电磁环境决定的。在你的实验室内工作完全正常, ...

十分感谢

网友B(2020-05-26):
请问共模电感 额定直流电压   耐压 指的是 两个绕组间,还是一个绕组两端? 实际应用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