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固态继电器怎么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4):
我也不会。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和MOS管的接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和MOS管的接法呀

are you sure?

楼主:
Good Picture.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图1的接法AC,DC都可以用。如果图2接法,只能接直流?thanks.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od Picture.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图1的接法AC,DC都可以用。如果图2接法,只能接直流?thanks. ...

ok
仔细看 CPC1510.pdf 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