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请教LED为什么不亮

楼主:
#include<pic12f675.h>
void init(void)
{
   CMCON = 0X07;
   ANSEL = 0X00;
   OPTION_REG = 0X80;
   TRISIO = 0X0C;
}
void ys(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1;i<20;i++)
   {
      for(j=1;j<10;j++)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GPIO0 = 1;
      ys();
      GPIO0 = 0;
      ys();
   }
}

网友A(2016-07-05):
1、没有设置配置位!
__CONFIG(0x3F44);

2、Pic 8位单片机头文件包含都可以用#include<pic.h>

网友B:
TRISIO = 0X0C;
你把GPIO0配置成输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设置配置位!
__CONFIG(0x3F44);

实践正确,谢谢

楼主:
初学PIC,手工DIY的小板,高手大侠勿喷

PIC LED 闪烁了

PIC LED 闪烁了

网友C(2016-09-23):
楼主肯定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