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7-04):
我搭了一个电路(下面)接上电源后电机M可以转但就是三级管发烫,我猜大概是基极没有加电阻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的是普通的7号电池。

网友A:
三极管的BE结只有0.7V,基极必须加限流电阻。

楼主:
那这个限流电阻大概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