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优先级困惑

楼主(2016-07-04):
最近学习STM32定时器的时候,涉及到了优先级分组的问题。分组后(假如选分组1),那个两个不同的中断可以选择相同的抢占优先级和相应优先级吗?

网友A:
不同的中断不能有相同的抢占优先级,但可以有相同的响应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中断不能有相同的抢占优先级,但可以有相同的响应优先级

抢占优先级不能相同吗?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你首先得用人脑去判断决策:什么是必须立即响应的,什么是早点晚点都没关系的,什么是能被打断的,什么是决不允许被打断的,,,
然后再针对高级中断或者同级中断分析判断:这个中断得执行多久,可以用什么方法延后执行或者缩短强占的时间,以让别的同级中断获得执行,而不是被自己阻塞。
再然后才是低级中断获得执行,并且可能被高级中断暂停,最后是主循环,处理和时间没关系的、早点晚点没关系的循环。

真正合理的程序主循环里可以什么都不干,就只有sleep或者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得用人脑去判断决策:什么是必须立即响应的,什么是早点晚点都没关系的,什么是能被打断的,什么是决 ...

恩,楼主说的是,非常感谢

网友C:
应该不可以,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