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21ic分享赛】用M451的PWM做简易数控电源

楼主(2016-07-04):
M451的PWM很强大,可以输出2组3X2的互补输出,或者6路独立PWM输出+3X2互补输出,或者12路独立PWM输出,或者若干各自独立互补输出再加上若干独立PWM输出。。。可以有很多搭配,灵活性非常高,就看你有什么需求。
再加上它丰富的刹车(Brake)功能,甚至可以不要软件干预就可以实现数控电源。

网友A:
刹车功能在控制电机上很好用。

楼主:
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液晶屏的背光电源的实现。
板子供电是24VDC,液晶背光需要大约最大28V,电流最大20mA。
打算用电容储能的DC-DC电路。
像这样的电路,最高可以在LCDBLP线上输出2倍的电压,48V,但考虑各种损耗,实际上会低很多。
缺点是,Q3会很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LED背光单元的电压有可能不到20V,那么Q3的发热量可能会超过400mW,这对一个SOT-23封装的晶体管有点过高了。

楼主:
因为板子上有一个M451RG6AE,正好它的PWM0的CH0、CH1以及模拟比较器都还没有被占掉,可以用来做背光电源控制。
MCU电路,像这样:
PC0、PC1作为一对互补PWM信号输出,PD3则作为模拟比较器输入。

楼主:
PWM0 CH0及CH1互补PWM的输出电路像这样:
C10和C11是储能电容,Q8和Q9开通时,对应的Q6和Q7必须关断,反之亦然。Q8和Q9开通C10和C11充电,Q6和Q7开通它们把电放出,在C9上得到高压输出,最多到2倍电源电压。
D4的目的是保护MCU管脚。用互补的两路PWM输出,除了可以提高一倍的输出功率,还可以显著降低纹波,如果参数设置合理的话。

楼主:
为了降低恒流控制晶体管的发热量,它的集电极电压分压后送到模拟比较器,而模拟比较器的输出作为PWM0的刹车信号。这样当电压超过了设定值,PWM的输出会关闭,使电压不会过分上升,恒流晶体管集电极电压得到控制,于是发热量也得到控制。

楼主:
程序在这里:

楼主:
现在,测测一些信号波形。
先看PWM00 和 PWM01:
互补PWM,周期是20微秒,死区大约5微秒。

楼主:
高压输出,也就是LCDBLP线的电压波形(AC耦合):
可能是因为R18 R19 C12的时间常数和PWM频率没有匹配好,我们可以看到,6个脉冲充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充电。电压波动比较大。

楼主:
再看看LCDBLN的波形,和LCDBLP放一起(AC耦合):
上面的是LCDBLP,下面的是LCDBLN。有点刺,可能是因为它的地线没有夹。
可以看到距离基本恒定,说明我们的恒流电路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再看看VCMP管脚的信号:
因为用了较大的电阻和电容,时间常数大约0.5毫秒,远高于PWM频率,波形已经变得接近正弦波,幅度也变得很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测测一些信号波形。
先看PWM00 和 PWM01:

周期50微秒。。。。。我打错了。。。。。。

楼主:
完了。收工睡觉。。。。。。。。

网友B:
楼主,有实物图吗

网友C:
刹车功能是不是就是指将pwm去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实物图吗

实物图。
相机渣,将就点哦。。。。。

楼主:
再来张稍微近一点的。。。。
型号可以看全。。。。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刹车功能在控制电机上很好用。

什么叫刹车功能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液晶屏的背光电源的实现。
板子供电是24VDC,液晶背光需要大约最大28V,电流最大20mA。
打 ...

国产的背光LED驱动IC 单价几毛钱 一个IC 1个二极管 1个电感俩电容,转换效率高 还带保护,你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背光LED驱动IC 单价几毛钱 一个IC 1个二极管 1个电感俩电容,转换效率高 还带保护,你这个电路。。 ...

被你发现了。。。。。。
其实这个电路也不是没有优点-----噪音可以很低。
另外也是挖掘一下这个MCU的用法。。。。

网友F:
占空比最小可设置成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占空比最小可设置成多少呢

这种电路占空比不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背光LED驱动IC 单价几毛钱 一个IC 1个二极管 1个电感俩电容,转换效率高 还带保护,你这个电路。。 ...

貌似挺有道理,确实是性价比要优先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刹车功能啊?

就是快速制动。
俗称“刹车”。使运行中的机车、车辆及其他运输工具或机械等停止或减低速度的动作。制动的一般原理是在机器的高速轴上固定一个轮或盘,在机座上安装与之相适应的闸瓦、带或盘,在外力作用下使之产生制动力矩。

网友A:
1.在下坡时,有人为了省油,就挂空档,采用惯性下坡,这样时间一长,刹车的压力就不够了,容易出现刹车失效,所以不提倡挂空档,不挂空档,就是让发动机和变速器连接,这个时候车下坡时不是靠惯性的,而是靠发动机行驶的,就好像发动机带着你走,不让你的车自己走快,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制动。
2.用发动机来让车子制动,从而慢下来,在不踩刹车让车子慢下来就挂低档很容易出现车子冲击,对发动机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A:
非常不错的PWM电源,输出功率应该可以吧

网友G:
稳定性怎么样?有工业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