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5v单片机可以直接与3v单片机232串口通讯吗?或者485通讯

楼主(2016-07-04):
来自 2楼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设备A的5V单片机+设备A的5V电源驱动RS232或RS485接口芯片+设备B的RS232或RS485接口(3V驱动电源)+设备B的3V单片机?

我觉得可以吧,485是差分信号,所以两端设备的电源电压可以不一样,只要各自的485芯片和单片机正常工作即可。232类似的,通讯线一侧的电平是遵照标准的。

楼主:
对, 你理解的很正确。。。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