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电路

楼主(2016-07-05):
有谁做过红外收发,要求低功耗,发射接收距离比较远的

楼主:
试了几种电路接发,都不理想,红外管因为机械尺寸要求只能用3m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几种电路接发,都不理想,红外管因为机械尺寸要求只能用3mm的

3mm没关系.发射加调制,电流加大,距离就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没关系.发射加调制,电流加大,距离就远了.

加38k调制波,怎么搞,距离都不远,就几厘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38k调制波,怎么搞,距离都不远,就几厘米

几厘米?晕,怎么玩的.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控 449页 6.2M pdf+书签 ◆〓 , 新版二发
〓◆ 红外遥控编解码相关资料 9.8M ◆〓 ,增补 2015.11.19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网友B:
关键是电流要大,要考虑发射管的要求,大电流保持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B:
找找一些遥控器的电路,一般就用8050三极管驱动一下。

网友C:
电视机遥控器 不就挺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厘米?晕,怎么玩的.

谢谢分享

网友D:
估计发的连续波

网友E:
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发射管,模拟NEC编码调制,接收使用市售三端接收头,单片机解码,3米没任何压力。
距离短,估计接收没做好。

网友F:
以前帮人家设计过,还申请过专利,可以私信我。
用单片机编码与解码,
  距离,尺寸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发射管,模拟NEC编码调制,接收使用市售三端接收头,单片机解码,3米没任何压力。
距 ...

C:\Users\chang\Desktop

楼主:
电路就是这样,对管选用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