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61例: CPU内部Flash读写

楼主(2016-07-05):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61. CPU内部Flash读写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61. CPU内部Flash读写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STM32F103ZET6总共有512KB的内部Flash,一般用于程序存储,一般都不会再使用内部Flash存放
数据,开发板上集成了EEPROM和串行Flash用于提供存储数据。标准库提供了操作内部Flash的接口
函数,我们可以实现对内部Flash进行读写操作。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3        PB0           LED1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
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
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stm_flash.h文件内容
#ifndef __STMFLASH_H__
#define __STMFLASH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 STM32 内部 FLASH 配置 *****************************/
#define STM32_FLASH_SIZE        512  // 所选STM32的FLASH容量大小(单位为K)
#define STM32_FLASH_WREN        1    // stm32芯片内容FLASH 写入使能(0,禁用;1,使能)

/* 扩展变量 ------------------------------------------------------------------*/
/* 函数声明 ------------------------------------------------------------------*/
uint16_t STMFLASH_ReadHalfWord(uint32_t faddr);                  //读出半字

void STMFLASH_WriteLenByte(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DataToWrite, uint16_t Len );              //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uint32_t STMFLASH_ReadLenByte(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Len );                                                                    //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数据
void STMFLASH_Write(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 pBuffer, uint16_t NumToWrite );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void STMFLASH_Read(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 pBuffer, uint16_t NumToRead );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void Test_Write(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WriteData );                        //测试写入

#endif /* __STMFLASH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stm_flash.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stm_flash.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内部Falsh读写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flash/stm_flash.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if STM32_FLASH_SIZE < 256
  #define STM_SECTOR_SIZE  1024 //字节
#else
  #define STM_SECTOR_SIZE         2048
#endif

#if STM32_FLASH_WREN        //如果使能了写
static uint16_t STMFLASH_BUF [ STM_SECTOR_SIZE / 2 ];//最多是2K字节
#endif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读取指定地址的半字(16位数据)
  * 输入参数: faddr:读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 返 回 值: 返回值:对应数据.
  * 说    明:无
  */
uint16_t STMFLASH_ReadHalfWord ( uint32_t faddr )
{
        return *(__IO uint16_t*)faddr;
}

#if STM32_FLASH_WREN        //如果使能了写
/**
  * 函数功能: 不检查的写入
  * 输入参数: WriteAddr:起始地址
  *           pBuffer:数据指针
  *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STMFLASH_Write_NoCheck (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 pBuffer, uint16_t NumToWrite )
{
        uint16_t i;

        for(i=0;i<NumToWrite;i++)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HALFWORD,WriteAddr,pBuffer[i]);
          WriteAddr+=2;                                    //地址增加2.
        }
}

/**
  * 函数功能: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 输入参数: WriteAddr:起始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           pBuffer:数据指针
  *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就是要写入的16位数据的个数.)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STMFLASH_Write (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 pBuffer, uint16_t NumToWrite )
{
        uint16_t secoff;           //扇区内偏移地址(16位字计算)
        uint16_t secremain; //扇区内剩余地址(16位字计算)
        uint16_t i;
        uint32_t secpos;           //扇区地址
        uint32_t offaddr;   //去掉0X08000000后的地址

        if(WriteAddr<FLASH_BASE||(WriteAddr>=(FLASH_BASE+1024*STM32_FLASH_SIZE)))return;//非法地址

        HAL_FLASH_Unlock();                                                //解锁

        offaddr=WriteAddr-FLASH_BASE;                //实际偏移地址.
        secpos=offaddr/STM_SECTOR_SIZE;                        //扇区地址  0~127 for STM32F103RBT6
        secoff=(offaddr%STM_SECTOR_SIZE)/2;                //在扇区内的偏移(2个字节为基本单位.)
        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ToWrite;//不大于该扇区范围

        while(1)
        {
                STMFLASH_Read(secpos*STM_SECTOR_SIZE+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STMFLASH_BUF[secoff+i]!=0XFF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FLASH_PageErase(secpos*STM_SECTOR_SIZE+FLASH_BASE);//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复制
                        {
                                STMFLASH_BUF[i+secoff]=pBuffer[i];
                        }
                        STMFLASH_Write_NoCheck(secpos*STM_SECTOR_SIZE+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写入整个扇区
                }else STMFLASH_Write_NoCheck(WriteAddr,pBuffe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                                //扇区地址增1
                        secoff=0;                                //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ToWrite-=secremain;        //字节(16位)数递减
                        if(NumToWrite>(STM_SECTOR_SIZE/2))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ToWrite;//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HAL_FLASH_Lock();//上锁
}
#endif

/**
  * 函数功能: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 输入参数: ReadAddr:起始地址
  *           pBuffer:数据指针
  *           NumToRead:半字(16位)数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STMFLASH_Read (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pBuffer, uint16_t NumToRead )
{
        uint16_t i;

        for(i=0;i<NumToRead;i++)
        {
                pBuffer[i]=STMFLASH_ReadHalfWord(ReadAddr);//读取2个字节.
                ReadAddr+=2;//偏移2个字节.
        }
}

/**
  * 函数功能: 向内部flash写入数据测试
  * 输入参数: WriteAddr:起始地址
  *           WriteData:要写入的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Test_Write(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WriteData )
{
        STMFLASH_Write(WriteAddr,&WriteData,1);//写入一个字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读写内部CPU能加入文件系统吗,如何用USB实现读写呢

楼主:
参考这个要修改的东西也不多

【HAL库每天一例】第060例: USB-串行Flash模拟U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80&fromuid=1735642